一个关于驱动的问题!

楼主:
本人用的智能手机出了问题返厂后回来,自己刷机白屏了。但系统一切都正常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液晶屏LCD 被换了。
导致我的硬件与系统不兼容也就是系统的屏幕驱动,驱动不了我现在的液晶屏。
于是我就分解ROM找里面的屏幕驱动。注册表显示关联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Active\内置 LCD]
"BufferMode"=dword:1
"Dll"="ddi.dll"
"TapMode"=dword:1

就是这个ddi.dll 这是个文件夹。我在别的ROM能找到。
但我想要的那个ROM没有。但注册表明明就是关联的这个文件夹啊 为什么就没有呢?我怎么才能找到?

网友:
没有搞过这个。

记得有个论坛叫做pdadiy的,那里很多人搞这个的。你去看看那里。有不少工具。

网友:
ddi.dll是个文件,不是文件夹

厂家既然给你换了LCD,你以前的LCD驱动就不能用啦。

ddi.dll这个文件在ROM中不存在,在没有换LCD前LZ的手机使用这个ROM应该是能驱动LCD的,是不是?
这说明,真正的驱动不是ddi.dll这个文件

网友:
我以前的ROM跟这个不一样的,返厂回来也是正常的,我最后再刷就白了。
我们这个机型的ROM就有ddi.dll这个文件夹

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我现在是根据我现在的屏 找到了这个屏的机型 分解这个屏机的ROM里面就没有
但分解出来的注册表里有关联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Active\内置 LCD]
"BufferMode"=dword:1
"Dll"="ddi.dll"
"TapMode"=dword:1
是不是驱动模式不一样
看看这个分析http://bluefish.blog.51cto.com/214870/58122

网友:
Active目录下是已经加载起来的驱动吧~~~

网友:
“但是如果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Drivers\Display存在,GWES会加载此注册表项所指定的显示驱动”。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ddi.dll的存在。检查一下Display的表项。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
"Bpp"=dword:10
"CxScreen"=dword:f0
"CyScreen"=dword:140
"Order"=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Display\Active\内置 LCD]
"BufferMode"=dword:1
"Dll"="ddi.dll"
"TapMode"=dword:1

看一下

网友:
已加载起来的驱动》? 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个imgfs文件系统上的文件,S000~S003是流,这些文件用于支持IMGFS的各种接口(Module,file等)。
你应该先dump上整个imgfs上的系统,然后用新屏幕的驱动替换原来的,再重新刷到imgfs分区上去。

网友:
大多数驱动程序都有隐藏属性,你看看有没有显示所有的文件。

网友:
把手机中的代码给解出来了……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