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连接上WINCE一会后自动断开

楼主:
Activesync连接上WINCE,两分钟左右后自动断开,WINCE端打印信息: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Posting WM_NETCONNECT(TRUE) message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4] [Dialer Connected]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按论坛上的说法,将虚拟串口从原来的“Index=dword:5”修改为8,但是不起作用。
把USB线拔出再插回去之后,重新连接上,但过两分钟左右又断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路高手。

网友:
我的也一样

网友:
我的不会,不过最近偶尔会断,

经常断不是郁闷死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个现象,一旦Wince网络连接通,ActiveSync就会终断,
但是换一台PC就好了,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
是呀,经常断,都是连上两分钟左右后就断开,要重新插拔才能重新连上。连接上的时候经常不能拷文件。断开的时候,WINCE端却显示USB状态是已连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郁闷。

网友:
系统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我这边不但断,而且把USB线一拔,主机就死机了?

网友:
我的也断 有些天断的厉害,有些天又不太断,同样的机器,同样的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关注,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问过别人。有些人认为activesync的驱动有问题,如果用了DNW软件,也可能是DNW软件驱动的问题。

网友:
他奶奶的,同樣的設備在我機器上怎麼都不好用,搞了半天,換台PC就基本上沒毛病了,這個破電腦最近總出毛病,經常藍屏,今天早晨就系統就藍屏,根本就進不了WINDOWS,最近這三周光系統還原就已經搞了四五次了,幸好當時裝了一鍵還原,否則裝系統都裝傻了

网友:
的确如此,我的机器有时候下NK会重启。

经理的却不会,估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我的板应该是稳定的。因为我的板子跑扬创的BSP,ActiveSync是正常的,跑三星的官方bsp就出现掉线的问题。但底层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ActiveSync连上后,PB里的远程调试工具都可以通讯。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应该是稳定的。因为我的板子跑扬创的BSP,ActiveSync是正常的,跑三星的官方bsp就出现掉线的问题。但底层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ActiveSync连上后,PB里的远程调试工具都可以通讯。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期待高手的出现。

那就换USB驱动啊。

网友:
原因很多,有些是板子的硬件问题,有些是驱动问题,还有的是防火墙或者杀毒的原因,楼主把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关了看看,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试过了,试过把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关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应该是稳定的。因为我的板子跑扬创的BSP,ActiveSync是正常的,跑三星的官方bsp就出现掉线的问题。但底层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ActiveSync连上后,PB里的远程调试工具都可以通讯。这会是什么问题呢,期待高手的出现。

那就换USB驱动啊。

USB底层驱动应该是好的,因为当ActiveSync连上之后,PB里的Tools都是可以用的,那问题就可能出现在public目录下的驱动了,那是软件实现的代码,也很复杂,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那是微软实现的代码

网友:
我看未必,不同的BSP 但是PB都一样的,很明显是BSP的问题。

网友:
同不会掉有可能是电脑的问题。
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调试串口的问题。你可以试着修一些东西,同步就不会掉了,我在2443和6410都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把WINCE上的网络禁用掉试试!

网友C(2009-05-31):
电脑会有差异的,同样的板子在我电脑上经常掉,在别人电脑上就很稳定,破DELL电脑,USB键盘和鼠标都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D(2009-07-17):
问题终于搞定了,原来是系统定制的问题,少了一个特性:Platform Manage.这个东东的作用是管理PC与与WINCE设备之间的连接的,要用到ActiveSyn这个功能,自然就要加入这个特性了。

网友E(2010-05-11):
WINCE无法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 或者连上就断 可能是你的USB供电不足:建议把USB线剪断 留个10厘米长,买线时要买铜线 ,不买镀的

网友F(2010-09-28):
回复 网友D:
这位大哥,Platform Manage是指什么组件?
现在被这个问题折磨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