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中实现Mass Storage的功能

楼主:
本人是想将从USB的同步功能改变,作为一个U盘来识别。所以添加组建Mass storage,重新编译后
将USB插到电脑上,一开始是识别发现新硬件,然后等一下就提示硬件安装过程出现问题,无法正常运行。
请问做过的朋友和知道的朋友,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注册表部分也已经添加
会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usbmsfn.dll的问题?无论是默认的,还是自己重新生成的,都试过,出现都是上面提到的现象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USB不稳定或者是USB线不好,换根好点的线可能就会好很多。

网友:
不会啊,我同步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不可能是线的问题,我现在还是怀疑会不会我的dll有点不对呢?
不知道哪位做过的朋友,发个usbmsfn.dll给我试试,本人邮箱linlejian@qq.com。谢谢!

网友:
usbmsfn.dll是CE的PUBLIC下的代码生成的,你要是没改的话通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
自己顶
还有其他朋友做过的吗?请来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当初也没弄出来,希望高手指点哈~

网友:
楼主在添加Mass Storage时,将ActiveSync取消掉了吗?

WinCE5.0下好像是要设置注册表以选择使用哪个模式的。

网友:
我将serial_class取消了,ActiveSync这个组建应该没关系的吧
注册表部分也是只剩Mass Storage了

网友:
注册表中设置成Mass storage了吗?

网友:
MAIL给你个三星提供的DLL吧。

网友:
注册表设置成了MASS STORAGE了,
不过"idVendor"=dword:045E这个我是采用微软提供的实验平台用的值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邮件已经收到,谢谢Veabol兄,我试试看!

网友:
还是不行,情况一样。郁闷ing!
大家帮帮忙,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PDD层驱动的问题,这个DLL我用着是好的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4:"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bcdDevice"=dword:0

这个DLL用到的注册表,其中"DeviceName"="DSKn:"要用你的FLASH盘符的值
        "Removable"=dword:0

网友:
"Removable"0或者1无所谓,刚才复制失误

网友:
Veabol兄,
"Removable"这个有需要吗?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PDD层驱动的问题,这个DLL我用着是好的

请问你的是2440的吗?可以把PDD层驱动发给我一份看看吗?可以的话发到我邮箱,感激你啊,大哥!

网友B:
呵呵  是USB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是USB驱动的问题吧

这位兄弟有试过吗?确定这个问题?

网友:
Removable是当连接到PC后把你的板子显示成本地磁盘还是可移动磁盘。

我的是2416,PDD驱动会差很多。

网友:
说明开发环境先!

这种情况 应该是在PC连线后 PC与设备的usb驱动交互数据的时候出现 问题了,大都是枚举过程吧!

网友:
应该差的还好的吧?我关键是想看看流程和架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开发环境先!

这种情况 应该是在PC连线后 PC与设备的usb驱动交互数据的时候出现 问题了,大都是枚举过程吧!

请问这位兄台,该怎么解决?我一时没有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开发环境先!

这种情况 应该是在PC连线后 PC与设备的usb驱动交互数据的时候出现 问题了,大都是枚举过程吧!

开发环境是2440,wince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