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的ce5,如何掉中文的哪个小面板

楼主:
ce5中调用软输入面板双拼,但是输入中文时,软面板显示,同时中文小面板也显示,如何去掉这个小面板呢,

谢谢,在线

YWS

网友:
软输入面板,与哪个小的中文面板,是不是可以通过枚举选择显示呢?

网友:
难!
很难实现。

网友:
枚举好象不行,SipEnumIM(NULL)返回的是1,与我的数入法数一样,他们两是同一体的?
大家想想办法啊,

网友:
ms的库里已经实现好的,如何改?

引用楼主 lingguang8888 的回复:
ce5中调用软输入面板双拼,但是输入中文时,软面板显示,同时中文小面板也显示,如何去掉这个小面板呢,

谢谢,在线

网友:
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