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硬件初始化驱动怎么动态加载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用的蓝牙模块在休眠是不能断蓝牙的电,断电后休眠起来重新供电也不能再用了,必须重启,因为蓝牙模块断电后要重新初始化。所以我需要动态加载蓝牙模块的硬件初始化。
    我现在用的一个蓝牙模块驱动一部分是加微软的组件,一部分是有第三方提供的。我有个注册表项是[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
        "Driver"="bthbcsp.dll"
        "flags"=dword:4
    "name"="COM1:"  ; Please set this value to correct com port name
        "baud"=dword:151800                ;151800                ;1c200
        "resetdelay"=dword:1388
        "Priority256"=dword:132
        "PacketSize"=dword:192
        "SerialTimeoutConstant"=dword:1000
        "SerialIntervelTimeout"=dword:ffffffff
        "ReopenDelay"=dword:100
        "FlashChip"=dword:1                        ; 1: flash        0:no flash
这个DLL里就会实现蓝牙的初始化,可是这个DLL不是流驱动,以我的了解,本地驱动是不能动态加载的。不知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有其他方法。还有[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Transports\BuiltIn\1]这个目录下的驱动是怎样加载的,是任务管理自举还是服务自举加载,还是有其他方法。是不是也有可能这个DLL是某个流驱动来调用加载的?
    烦请高手指教!

网友:
bthbcsp.dll这个是wince自带的吧

网友:
不是,这个模块用的是第三方的,bthbcsp.dll是第三方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