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关于设置和现实系统时间的命令

楼主(2009-12-29):
vxworks关于设置和现实系统时间的命令
刚刚接触vxworks请教一下有没有设置日期和时间的命令?在线等
在线

网友A:
应该有,楼主百度 、GOOGLE下

网友B:
多谢楼上的,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vxworks的命令是什么样的机制和实现该命令的函数对应的?比如说我在命令行下输入 ls "/dev/" ,系统怎样对这个命令进行解释?相关函数放在什么地方?我可以修改么?

网友C:
vxworks没有设置日期和时间的命令,vxworks的时间是相对时间即开机到现在的时间,如果用的是X86的机器可以通过端口操作来读取和设定BIOS的时钟
你说的那种vxworks命令是通过shell解释执行的,目标机上是通过target shell,主机上是通过host shell,这里的shell和linux,unix等系统的shell差不多,在windows系统里只有命令行(cmd)和她类似

网友D:
如果是ppc上面跑vxworks,就没法设置日期时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