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的I2C模块对CPU的依赖性?

楼主:
    DSP为主设备,当DSP在主发送模式与主接收模式之间切换时,是否需要手动配置相关寄存器?比如DSP读外部FLASH,发送完地址与读命令后,DSP的I2C模块是否会自动进入主接收模式,我们只要等着读接收寄存器里的值就可以了?这些在DSP的DATASHEET里似乎没有具体体现。
     我设想对IIC模块的控制流程如下:写操作:一、写地址寄存器;二、写发送寄存器;三、启动发送。
                                    读操作:一、写地址寄存器;二、发送地址、三、等待接收中断读接收寄存器。
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望大虾给纠正下。

网友:
新晔电子www.serialsys.com.hk是以下公司在大陆地区一级代理商
(以字母排序)
AVAGO(安华高)www.avagotech.com
BCD(BCD半导体)www.bcdsemi.com
ISSI(芯成半导体)www.icsi.com.tw
LITTLEFUSE()www.littlefuse.com.cn
MARS(天擎晶体)www.mars-semi.com.tw
ON(安森美)www.onsemi.com
Power Analog(PAM半导体)www.poweranalog.com
Ramtron(铁电)www.ramtron.com
SiTime(Sitime科技)www.sitime.com
Telegent Systems(泰景信息)www.telegent.com
TI(德州仪器)www.ti.com
TT electronics(TT电子)www.ttelectronics.com

是您工作中的助手,事业上的伙伴
李先生
手机:13913953184
电话:025-84559207-807
传真:025-84559206
MSN:leefooder@hotmail.com
邮箱:fooder.li@serialmicro.com.cn
Web:www.serialsys.com.hk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99号海苑大厦2栋1504室

网友A:
I2C模块是硬件自动处理数据,不过需要设置好相应的专用寄存器。正如你说的。
1。每种通信模式,都有专用寄存器控制硬件的动作,仔细看datasheet,以及demo代码。
2。写模式,需要将待写的数据写入专用数据寄存器,你可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模块是硬件自动处理数据,不过需要设置好相应的专用寄存器。正如你说的。
1。每种通信模式,都有专用寄存器控制硬件的动作,仔细看datasheet,以及demo代码。
2。写模式,需要将待写的数据写入专用数据寄存器,你可能忘记了
谢谢这位大哥,TI DSP的I2C模块支持4种模式,这4种模式是不是由其模式寄存器I2CMDR里的MST位与TRX位这两个位来选择,当模式选定后,其发送的读写位完全由硬件自动决定,应该是这样吧?因为寄存器里没有读定控制位。当模式选定后,我们只要检测状态寄存器I2CSTR里的XRDT位或RRDY位再往数据寄存器里读或写就行了吧?比如我们配置IIC模块为主接收模式,启动传输后只需检测RRDY位再读数据接收寄存器就OK了?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