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LoadDIBitmap这个函数并不是所有bmp结尾的图片都能显示?

楼主:
我发现在我的wince5.0系统里,只有一个像素32位的图片才能显示,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
我一直用16和24位的,正常

网友:
呵呵,我用8位的位图也是可以的,看是不是你的使用方法不对,粘贴代码处理就知道了

网友A:
不会啊,应该是BMP都可以的。会不会是你把别的格式的图片修改个bmp后缀名就想显示啊?那是不行地,编码方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应该是BMP都可以的。会不会是你把别的格式的图片修改个bmp后缀名就想显示啊?那是不行地,编码方式不同。

有可能
可以用UltraEdit打开文件,看看前两个字节是否是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