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信号时好时坏

楼主:
我在用TC35i的时候信号时好好坏,时不时就出现99,有时好也接不到信息,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软件上要注意些什么东西,谢谢各位大虾,急。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下面是收到的信号
Strength:23 Strength:99 Strength:24 Strength:23 Strength:23 Strength:99 Strength:23 Strength:23 Strength:23 Strength:11 Strength:11 Strength:24 Strength:24 Strength:24 Strength:24 Strength:24 Strength:99 Strength:24 Strength:23 Strength:12 Strength:24 Strength:24 Strength:99 Strength:23 Strength:23 Strength:99 Strength:23 Strength:21 Strength:99 Strength:23 Strength:23 Strength:99 Strength:23 Strength:23 Strength:22 Strength:22 Strength:23 Strength:22 Strength:12 Strength:12 Strength:24
正常是23 24是很不错的信号了,可时不时又出来一个99,信息也接不了,电话也是无法接通,请大虾帮忙...

网友:
自己做的开发板?
开发板的供电可能有问题,电容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