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WINCE的项目,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大家

楼主:
第一个WINCE的项目,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大家。
前提是,我只负责软件部分。

1 分辨率问题
显示屏幕尺寸是640*480,我做的程序要满屏幕显示。我在模拟器上通过GetClientWindow确定了窗口大小为640*480.而且我还通过MoveWindow,再次将窗口设置为0,0,640.480的表示范围。
但是拿到实际的机器上去运行,还是不正确。
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

2 我使用EVC4+SP4的环境进行开发,EVC4带的模拟器不能显示中文。看了网上的很多文章,说可以自己定制模拟器(通过PB)。由于一个PB下载就有5G左右,我还没有实践这个方法。 我想问问有没有其他途径解决中文模拟器的问题。比如安装高版本的模拟器等等。

由于刚开始做,可能问题有些搞笑,请大家见谅。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
0,0,640 - 1.480 - 1,是屏幕的坐标范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
0,0,640 - 1.480 - 1,是屏幕的坐标范围吧

如何做可以是我做的对话框界面正好占满640*480的屏幕?

网友:
资源管理器里有没直接设置窗体大小的属性

网友:
EVC里好像没有大小属性吧?
rc.left = 0;
rc.right = 600;
rc.top = 0;
rc.bottom = 480;
this->MoveWindow(&rc);

网友:
PB 2G多吧 不想下让论坛里的人帮帮忙 帮你做个不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pocket pc2003模拟器的话,有两个汉化文件,覆盖后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基于DeviceEmulator定制了一个支持中文的SDK,但是我用的是VS2005,我不知道在EVC能不能安装成功,如果需要,你留个邮箱

网友:
EVC中文模拟器下载地址,
分了好几份,请下载完整了再解压缩。

网友:
全屏显示,经常需要隐藏任务栏,这个本身应该是不困难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