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测频率问题

楼主:
我用STC单片机测量频率(0-26HZ).频率信号由外部中断1—INT1引进,采用下降沿触发方式,由TIMER1测量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我写的程序只能测量1—3HZ的,频率再高一点就乱跳
下面是我的代码。主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已经调好久了,就是找不出原因,哪位能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
定时器一中断程序
********************************************************************************************/
void init_TIMER1()
{
  TMOD=0x11;//TMOD=#00010001,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H1=0x00;
TL1=0x00;
ET1=1;//定时器1开中断
TR1=1;//定时器启动计数

TIMER1_serv() interrupt 3
{
if(flg==1)
  {TF1=0;
t1_cut++;  } //TF1=1时,计数溢出

/*************************************************************************************************************
外部中断1
*************************************************************************************************************/
void init_INT1()
{
dely(100);
  EA=1;//CPU所有中断开
  dely(100);
  EX1=1;   //INT1中断开
  dely(100);
  IT1=1;   //INT1下降沿触发
}

void INT1_sevr() interrupt 2 using 1
{

  if(flg==0)
      { puls_1=TH1*256+TL1;
      flg=1;
      IE1=0;}

  else if(flg==1)
      { puls_2=TH1*256+TL1;
       //TR1=0;//停止计数
      //ET1=0;//关定时器一

     period = 65536*t1_cut + puls_2 + 0x01 - puls_1;
         t1_cut=0;
         flg=0;
     freq =500000/period;
    IE1=0;//外部中断一请求标志位清零
      }

}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希望有人来,呵呵

网友:
谁能帮我看看,肯定是测量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出了问题,我用的晶振是6MM的,自己是在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了,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 xmjmengmeng 的回复:
我用STC单片机测量频率(0-26HZ).频率信号由外部中断1—INT1引进,采用下降沿触发方式,由TIMER1测量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我写的程序只能测量1—3HZ的,频率再高一点就乱跳
下面是我的代码。主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已经调好久了,就是找不出原因,哪位能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
定时器一中断程序
********************************************************************************************/
void init_TIMER1()
{
  TMOD=0x11;//TMOD=#00010001,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
TH1=0x00;
TL1=0x00;
ET1=1;//定时器1开中断
TR1=1;//定时器启动计数
}

TIMER1_serv() interrupt 3
{
if(flg==1)
  {TF1=0;
t1_cut++;  } //TF1=1时,计数溢出
}

/*************************************************************************************************************
外部中断1
*************************************************************************************************************/
void init_INT1()
{
dely(100);
  EA=1;//CPU所有中断开
  dely(100);
  EX1=1;  //INT1中断开
  dely(100);
  IT1=1;  //INT1下降沿触发
}

void INT1_sevr() interrupt 2 using 1
{

  if(flg==0)
      { puls_1=TH1*256+TL1;
      flg=1;
      IE1=0;}

  else if(flg==1)
      { puls_2=TH1*256+TL1;
      //TR1=0;//停止计数
      //ET1=0;//关定时器一

    [color=#FF0000]period = 65536*t1_cut + puls_2 + 0x01 - puls_1;[/color]
t1_cut=0;
flg=0;
    [color=#FF0000]freq =500000/period;[/color]
    IE1=0;//外部中断一请求标志位清零
      }

}

注意一下红色的这两句,我担心可能已经超出了运算范围,从代码里看不到各变量都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lz能否吧程序全贴出来?

网友:
   if(flg==0)
      { puls_1=TH1*256+TL1;
      ;
      IE1=0;}

  else if(flg==1)
      {puls_2=TH1*256+TL1;
      //TR1=0;//停止计数
      //ET1=0;//关定时器一

这里已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xmjmengmeng 的回复:
我用STC单片机测量频率(0-26HZ).频率信号由外部中断1—INT1引进,采用下降沿触发方式,由TIMER1测量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我写的程序只能测量1—3HZ的,频率再高一点就乱跳
下面是我的代码。主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已经调好久了,就是找不出原因,哪位能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
定时器一中断程序
********************************************************************************************/
C/C++ codevoid init_TIMER1()
{
  TMOD=0x11;//TMOD=#00010001,定时器,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计数器)TH1=0x00;
TL1=0x00;
ET1=1;//定时器1开中断TR1=1;//定时器启动计数}

TIMER1_serv() interrupt3
{if(flg==1)
  {TF1=0;
t1_cut++;  }//TF1=1时,计数溢出}/*************************************************************************************************************
外部中断1
*************************************************************************************************************/void init_INT1()
{
dely(100);
  EA=1;//CPU所有中断开  dely(100);
  EX1=1;//INT1中断开  dely(100);
  IT1=1;//INT1下降沿触发}void INT1_sevr() interrupt2using1
{if(flg==0)
      { puls_1=TH1*256+TL1;
      flg=1;
      IE1=0;}elseif(flg==1)
      { puls_2=TH1*256+TL1;//TR1=0;//停止计数//ET1=0;//关定时器一
    period=65536*t1_cut+ puls_2+0x01- puls_1;
t1_cut=0;
flg=0;
    freq=500000/period;
    IE1=0;//外部中断一请求标志位清零      }

}

注意一下红色的这两句,我担心可能已经超出了运算范围,从代码里看不到各变量都是什么类型的。

你真的很有经验O(∩_∩)O,这里确实出了个问题
period,freq都定义为unsigned long型,但把puls_1,puls_2定义成了unsigned int 型了,都改成usigend long就好了。
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我在显示子程序里面规定,只要频率大于26HZ,指针都转到最大位置,当我每次把频率调到大于25时,指针就归零了。我如果把INT1_serv里面的程序注释掉,直接给freq赋值,比如说:freq=30;IE1=0;指针就可以正确显示到最大。这说明还是测量的频率不对,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 if(flg==0)
? ? ? { puls_1=TH1*256+TL1;
? ? ? ;
? ? ? IE1=0;}

? else if(flg==1)
? ? ? {puls_2=TH1*256+TL1;
? ? ? //TR1=0;//停止计数
? ? ? //ET1=0;//关定时器一

这里已经有问题

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我是想在第一个下降沿来后,将flg=1,第二个下降沿来后,将flg=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我在显示子程序里面规定,只要频率大于26HZ,指针都转到最大位置,当我每次把频率调到大于25时,指针就归零了。我如果把INT1_serv里面的程序注释掉,直接给freq赋值,比如说:freq=30;IE1=0;指针就可以正确显示到最大。这说明还是测量的频率不对,这是为什么呢?

恐怕你得贴更完整的代码上来。你所说的“指针”是什么?

网友:
断码液晶的指针,写了一个子程序,根据测量的频率来点亮对应的
void disp_zz() //指针显示子程序
{//uchar kd,freq,xadd,xcom;
//freq=20;
kd=(30*freq)/26;//刻度与频率的对应关系
xadd=x[kd][0];
xcom=x[kd][1];
clear_x();
dely(5);
if(kd<31&&kd>=0)
write_lcdbyte(xadd,xcom);
else if(kd>30)
write_lcdbyte(x[30][0],x[30][1]);
else
write_lcdbyte(x[0][0],x[0][1]);

}

每个指针对应不同的数据,总共有31个指针,每个指针有两个参数决定。我用一个数组x[31][2]把指针的信息存起来

网友:
每个指针对应不同的数据,总共有31个指针,每个指针有两个参数决定。我用一个数组x[31][2]把指针的信息存起来

这跟问题无关,外部中断1
*************************************************************************************************************/void init_INT1()
{
dely(100);
  EA=1;//CPU所有中断开  dely(100);
  EX1=1;//INT1中断开  dely(100);
  IT1=1;//INT1下降沿触发}void INT1_sevr() interrupt2using1
{if(flg==0)
      { puls_1=TH1*256+TL1;
      flg=1;
      IE1=0;}elseif(flg==1)
      { puls_2=TH1*256+TL1;//TR1=0;//停止计数//ET1=0;//关定时器一
    period=65536*t1_cut+ puls_2+0x01- puls_1;
t1_cut=0;
flg=0;
    freq=500000/period;
    IE1=0;//外部中断一请求标志位清零      }

}这个完全可以 简化一下啊 ,那么乱

网友:
楼上的有什么好办法吗。又外部中断1输入信号,配合定时器1测信号周期,倒过来算出频率
我不太会,不知道怎么简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if(flg==0)
? ? ? { puls_1=TH1*256+TL1;
? ? ? ;
? ? ? IE1=0;}

? else if(flg==1)
? ? ? {puls_2=TH1*256+TL1;
? ? ? //TR1=0;//停止计数
? ? ? //ET1=0;//关定时器一

这里已经有问题

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我是想在第一个下降沿来后,将flg=1,第二个下降沿来后,将flg=0

表达式的计算,是不管等号左边的.你右边的都是8-BIT,所以计算结果只有8-BIT,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if(flg==0)
? ? ? { puls_1=TH1*256+TL1;
? ? ? ;
? ? ? IE1=0;}

? else if(flg==1)
? ? ? {puls_2=TH1*256+TL1;
? ? ? //TR1=0;//停止计数
? ? ? //ET1=0;//关定时器一

这里已经有问题

这里有什么问题呢?
我是想在第一个下降沿来后,将flg=1,第二个下降沿来后,将flg=0

表达式的计算,是不管等号左边的.你右边的都是8-BIT,所以计算结果只有8-BIT,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其实十进制的256已经不是8位数了。所以,如果等号右边的表达式乘积小于unsigned int能表示的范围,结果就是正确的。

网友:
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之前的问题是数据的类型定义小了
之后的超过26HZ不能显示是因为信号电压不够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