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款MCU

楼主(2010-03-03):
能否推荐一款MCU
请问flash >=256KB. ram>=48KB的8/16/32处理器最便宜的要多少钱? 能否推荐一款
FLASH
处理器

网友A:
FLASH大于flash >=256KB的MCU不多,何况还要ram>=48KB 估计没有这样的MCU。
最为接近的可以选择NXP的ARM7,
LPC2136 256K 32K
LPC2138 512K 32K
他们的价格大约为25元人民币。
当然如何你非要ram>=48KB,就得选取LPC23XX或者LP24XX,价格都在50人民币左右吧。

网友:
八位机很少有这种资源配置的
48K以上的RAM这个可以自己外扩,但是自己扩64K以上的ROM很难办
TI的CC2430给了128KROM也只给了8K的RAM
十六位机我用得少,也就430,不过430中低端没有这样的
高端如果有,那价格肯定很高。
上32位机吧

网友B:
这个配置看看ARM9有没有了。

网友C:
NXP 2106应该可以吧。ram>=48KB 要求是有点高哈。。。 呵呵

网友D:
8位机应该没有,至少我没用过,

网友E:
目前只选到STM32S103系列.但价格贵了点. lpc系列的也不便宜. 8bit/16bit的MCU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