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生成映像文件问题,无语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除了gpe.lib不存在外,其它的lib都有

还有下面红色部分太诡异了,先删除,然后又提示找不到~~~
Copying rdrvgradfill.*
Deleting gpe.lib
找不到 C:\WINCE500\PBWorkspaces\mini2440\WINCE500\mini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gpe.lib

SOURCELIBS=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pe_lib.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drvgradfill.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rvalphablend.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emulrotate.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ctblt.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enblt.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enblt_cpu.lib
    nmake /NOLOGO C:\WINCE500\PBWorkspaces\mini2440\WINCE500\mini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gpe.lib
makefile.def: Invoked with predefined settings:
TARGETNAME: gpe
TARGETTYPE: LIBRARY
RELEASETYPE: OAK
TARGETLIBS:
SOURCELIBS: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pe_lib.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drvgradfill.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drvalphablend.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emulrotate.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rctblt.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enblt.lib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enblt_cpu.lib
DLLENTRY: CoreDllInit
makefile.def: BUILDROOT is C:\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0 Please add _COMMONPUBROOT and __PROJROOT to your tree's cesysgen\sources file.
Directory: C:\WINCE500\PUBLIC\COMMON\CESYSGEN
TARGETNAME: gpe
makefile.def: Including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genblt_cpu.lib'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请高手帮忙分析。实在搞不定,

网友A:
把 common目录编译一下你bsp部分代码编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common目录编译一下你bsp部分代码编译下。

请问具体如果操作,新手,感谢

网友:
简单点。。搜索一下你的目录,
gpe.lib
然后手动拷贝到这里
C:\WINCE500\PBWorkspaces\mini2440\WINCE500\mini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gpe.lib

网友:
重装系统+重装PB解决。汗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