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开发WINCE应用程序问题

楼主:
   VS2005 开发WINCE应用程序时,创建项目时必须从“智能设备”这创建(win32,mfc的应用程序)?然后在选择相应的SDK,不能从WIN32或者MFC出创建?

网友:
不能,智能设备下不是用mfc application吗,用这个就是了

网友A:
Visual C++ --->  智能设备 --->
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
或者
Win32智能设备项目

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ual C++ --->? 智能设备 --->
MFC智能设备应用程序
或者
Win32智能设备项目

只能这样

如果我用真机(工控机)来调试(不用模拟的),SDK用标准的WINCE5.0,是不是选择设备时就选“WindowsCE 设备”这个选项,而不是选“CEPC:X86 Win32(WCE X86)"这个选项?

网友:
如果用真机 用真机的SDK

网友:
开发WinCE下的程序,必须在智能设备下创建相应的程序,然后选择对应的SDK,这样才能正确编译…

网友:
定制对应的SDK,然后真机调试。

网友B:
建议LZ找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用真机(工控机)来调试(不用模拟的),SDK用标准的WINCE5.0,是不是选择设备时就选“WindowsCE 设备”这个选项,而不是选“CEPC:X86 Win32(WCE X86)"这个选项?

如果是真机,用真机导出的或者自带的SDK,设备里面选择对应的真机的SDK设备类型!

网友:
WIN32或者MFC创建的WINDOWS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找本书,

请问有什么好的关于VS2008应用的书介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LZ找本书,

请问有什么好的关于VS2008应用的书介绍呢?

同问?

网友:
好像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