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usb-win32用在复合型USB设备上出问题了.

楼主:
原来一直用usblib-win32 + VC6做USB设备的驱动和应用程序开发. USB设备全部为单interface设备.\
用了几次. 效果很好. 现在发现用在复合类型的USB设备(多interface. 如Audio +CDC Interface)上
时候出了问题. 以下是libusb-win32的部分代码:
        if(!(dev = open_dev()))
        {
                m_detect +="No USB device!\r\n";
                UpdateData(FALSE);
                return;
        }
        else
                m_detect +="Find device!\r\n";

        if(usb_set_configuration(dev, 1) < 0)
        {
                m_detect +="error: setting config 1 failed!\r\n";
                usb_close(dev);
                UpdateData(FALSE);
                return;
        }
open_dev没问题. 能找到复合usb设备. 但是usb_set_configuration(dev, 1)就出问题了.
每次运行到这里应用程序的窗口就死了. 关也关不掉. 在进程管理器中也无法关掉这个窗口.
请问为什么usblib-win32无法用在复合型usb设备驱动上. 是否还有其他与usblib类似的
开源USB驱动可以用?

网友:
应该是驱动内部在等待吧,用BusHound看看总线上发送的数据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