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和频率到底是什么关系

楼主:
小弟最近做一个基于FPGA的DDS,但搞不懂相位和频率什么关系,有点还有相位控制字什么的,我以为只有一个频率控制字就行了呢,哪位大侠给解决下……

网友:
如正弦波可表示为sin(2πft+φ)f就是频率,φ就是相位,频率相同相位不一样在示波器上看到两个个波形就是其中一个向左或者向右平移了。

网友:
每天回帖即可获得10分可用分!小技巧:教您如何更快获得可用分

网友:
sin(wt+φ),wt+φ是相位,随时间线性增加,求导后是角频率,利用相位随时间线性增加的特性查表即可输出所需的幅度值

网友:
必须固定相位的起始点,不然虽是同样的信号,不同时钟采集的波形会因相位起如点不一样而互相重叠,造成畸变。

网友:
表示您接受了eeworld社区的用户行为准则。
请对您的言行负责,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
转载文章请注明出自“eeworld(www.eeworld.net)”。如是商业用途请

网友:
相位是起始位置,而频率是与周期相关的。
如我们所理解的正弦和余弦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其实只是相位不同,

网友:
7楼说得很对,相位只是起始位置的意思

网友:
版主,您有意思吗?完全从CSDN复制过来的吧,还动用了这么多马甲,真够费心的,可惜您把回答最正确的那一楼给漏掉了

附网址http://topic.csdn.net/u/20100416/20/e9ea7380-4f7d-4cd6-8fd1-31c9fddfba50.html

大家可以比对

删我贴者 是小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