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usb键盘识别深层机理

楼主:
当usb键盘插入pc上时,pc将其识别为一个usb键盘,而并非其他usb设备,应该是在电脑硬件上,事先注册了一些键值,当usb键盘插入电脑上时,电脑就将其识别为一个键盘。

    请问这关键的键值是注册在哪里的,是注册表吗?请哪位搞过这方面的高手告诉我,这些键值具体在哪?

晚辈不胜感激!!!!!!!

我不是想改灵敏度,我是想弄清楚,这方面内部深层的机理,还有和驱动是如何通信的。4楼的高手,能提供这方面详细的信息吗?

还有关键是如何将其识别为键盘(而不是鼠标或其他设备),关键点在哪里,或者关键值或代码?

还望高手指点迷津啊!!!!!

是不是和什么设备描述符有关?????

网友:
这个要看USB的协议,设备描述符,接口描述符,HID报告等,这些信息会直接反馈给PC机,告诉PC机自己是个键盘,并且通过HID报告通知有键按下

网友:
USB协议先看看吧。USB定义很多的设备类,在握手的时候USB设备会向hub汇报自己的类型的。

网友:
USB接口描述符里面有个bInterfaceClass字段,当该字段为3时,表示为鼠标或键盘。还有个bInteraceClass字段,一般为0.
当然还有注册表里面的信息,具体的上网查一下。

键盘鼠标都属于HID(Human Interface Device即人机接口设备)设备。

网友:
看看 HID  是系统自带的一个USB驱动,有一套和USB设备交互握手的机制,HID支持很多设备以及自定义的设备,像键盘鼠标这种基本上的消息都是差不多的,可以先写一个简单的USB键盘驱动,通过HID。

网友:
HID有标准的spec,http://www.usb.org/developers/hidpage/上有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