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关于ARM单片机的疑问

楼主(2009-11-03):
关于ARM单片机的疑问
ATmega系列的AVR单片机已经很熟了,也做了不少东西,最近找工作给一些名词弄糊涂了
“ARM单片机”到底是啥意思?
网上查了下,是不是ARM7内核的,和单片机差不多,用单片机编程方法编程的?
“ARM嵌入式系统”这个更糊涂,是不是要用Linux和winCE的操作系统?
“MCU”,字面翻译是微处理器,有8位和16位的,应该是属于哪种呢?
感觉名字很乱,头痛。
linux
微处理器

网友:
其实有些概念没有明显区别的。
最初单片机通常就是指8位的MCU,后来虽然又出了16位甚至32位,但是还是通常称作单片机或者MCU。
至于ARM7也是属于MCU类的,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它不是MCU类。
ARM嵌入式系统可以理解为基于ARM的uclinux,linux,wince等。
实际上很多概念没有明显的区别,即使在书中查找定义也会有很多比较模糊的,甚至有些书的作者会直接说这几个概念没有明显的界定。
而如果是找工作的时候碰到这几个概念可能就更乱了,万一是人事的发布的消息,而搞技术的人又没给他明确的文字说明,他也会很乱,写得不明确,你问他公司到底是做什么,他就更说不明白了。

网友A:
单片机是嵌入式的一种,其实就是MCU
简单的理解就是单片机没有操作系统
嵌入式跑了系统
所以ARM单片机就是个裸奔的ARM嵌入式系统罗

网友B:
谢谢两位,一人10分,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