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样读外部RAM

楼主:
硬件连接:
单片机的P0,P2,WR,ALE连接FPGA.

单片机发送:
定义--#define SendOrd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0x0709))
例子--SendOrder=0x01;

问题:FPGA怎样读取地址0x0709上的0x01值?
急,最好能给代码~~

网友:
黄色=急,最好能给代码~~

网友:
它有地址译码电路,单片机给出正确的地址,一般来说,用"写"给出指令,用"读"读取数据和状态,取决于具体实现.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
http://www.eetop.cn/bbs/thread-56069-1-1.html

网友:
还是搞不明白,FPGA怎样通过地址0x0709读到0x01这个值?
可能得通过ALE,WR,RD的时序,那他们的时序又应该怎样判断呢?

网友:
FPGA实现了一个总线接口逻辑,能够充当总线上的RAM角色,不过应该只有少数地址上才真正有寄存器.

它在内部对写地址进行译码,把指令送到对应的寄存器,实现指定的操作.
它可能会有若干状态和数据寄存器供MCU读取,也通过总线操作实现.

网友:
楼上说的太泛啦...我要的是具体问题,谢谢

网友:
那你想问的是什么?VHDL的实现?
FPGA里面至少要实现一个地址译码器,至少要实现一个8-BIT的寄存器,当所有的信号(RD/WR)符合一个"CPU写"的时序的时候,如果地址是0x0709,数据(0x01)会被写到寄存器里面去.....
ALE好处理,就是一个锁存器,很简单...

网友:
一个简单的VHDL实现,可以对地址0x0709译码,并写入一个字节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 is
    port (
        addr: in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ata: in integer range 0 to 255;
        nwr:  in std_logic;
        nrd:  in std_logic;
        ncs:  in std_logic);
end entity test;

architecture a1 of test is
    signal work_reg:    integer range 0 to 255;
    signal n_reg_write: std_logic;
begin
    n_reg_write <= '0' when (ncs = '0' and addr(15 downto 0) = X"0709" and nwr = '0') else
                   '1';

    process(n_reg_write)
    begin

       if (n_reg_write'event and n_reg_write = '1') then
           work_reg <= data;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a1;

网友:
有CS/WR,没有ALE......

网友:
      if (n_reg_write'event and n_reg_write = '1') then
          work_reg <= data;
      end if;
貌视单片机是在n_reg_write下降沿时写数据吧.

网友:
低电平有效,在上升沿锁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