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文拼音无法输入?

楼主:
我使用的工程是 sdk 自己带的 handlesip 程序, 安装了CHS sdk.

软件盘可以被调出来, 可是拼音按钮不可用(左下脚的拼字点击没有任何反映), 哪位大侠帮帮忙是什么原因!

跪谢了.

使用SHSipPreference(hWnd, SIP_UP);启动的软键盘.

网友:
能告诉我怎么添加相应的组件吗?

新手不太懂, 谢谢了.

网友:
Input Method Editor下:
Double Spelling (Shuang Pin) soft keyboard - Small
MSPY 3.0 for Windows CE Database (Choose 1)->1.7 MB - Standard Database

再增加汉字库,应该就OK啦

网友:
非常感谢,

可惜我不知道如何在vs2005中添加组件, 正在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可惜我不知道如何在vs2005中添加组件, 正在研究中...

VS2005?
LZ用的是CE6.0?

这样需要安装PB6.0后,才可能定制系统的。且我上面给出的是CE5.0的!

网友:
是的, 我用的是CE6.0. 好,我先去弄个PB6.0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