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uart实验的时候编译不能通过 错误提示如下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2410slib.s
Link ......
.\debug\2410lib.o(.text+0x120): In function `Delay':
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5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si3'
.\debug\2410lib.o(.text+0x35c): In function `Uart_Init':
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loatsidf'
.\debug\2410lib.o(.text+0x370):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df3'
.\debug\2410lib.o(.text+0x380):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loatsidf'
.\debug\2410lib.o(.text+0x39c):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df3'
.\debug\2410lib.o(.text+0x3a8):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ixdfsi'
.\debug\2410lib.o(.text+0x3ec):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loatsidf'
.\debug\2410lib.o(.text+0x400):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df3'
.\debug\2410lib.o(.text+0x410):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loatsidf'
.\debug\2410lib.o(.text+0x42c):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df3'
.\debug\2410lib.o(.text+0x438):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19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ixdfsi'
.\debug\2410lib.o(.text+0x490):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20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loatsidf'
.\debug\2410lib.o(.text+0x4a4):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20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df3'
.\debug\2410lib.o(.text+0x4b4):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20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loatsidf'
.\debug\2410lib.o(.text+0x4d0):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20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df3'
.\debug\2410lib.o(.text+0x4dc):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20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fixdfsi'
.\debug\2410lib.o(.text+0x914): In function `Uart_GetIntNum':
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34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trlen'
.\debug\2410lib.o(.text+0x9a4):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36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atoi'
.\debug\2410lib.o(.text+0xb04):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38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ctype_'
.\debug\2410lib.o(.text+0xd1c): In function `Uart_Printf':
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45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vsprintf'
.\debug\2410lib.o(.text+0xe78): In function `Adc_Get_Data':
D:/software/JXARM2410V2.2/examples/common/2410lib.c:51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divsi3'

uart.elf - build uncompleted.

网友A:
检查一下库文件的路径

网友:
应该是C/C++库路径没设置对。

网友:
數學庫, 標準庫都沒有找到, 就是Library的路徑設置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库文件的路径

我向请问 如果是更改了库文件的内容 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