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传输

楼主: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GTM900C,除了可以使用单片机通过PPP协议进行GPRS数据传输之外,是否可以通过AT指令进行数据传输,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关于使用SIM300模块使用AT指令实现数据GPRS传输例子,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提示或者能具体的给我讲解讲解关于PPP,和AT进行数据传输的利弊以及实现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好,首先你要确定你手上的这个GTM900C是否含了协议。你这个模块应该是华为的吧。。
这个模块本身的GSM协议是统一标准的,不同的TCP/IP协议不是一个标准的,也就是你参考SIM300可以,不过具体的你最好自己去看900C的文档 。。
有疑问,先去找文档,这个永远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首先你要确定你手上的这个GTM900C是否含了协议。你这个模块应该是华为的吧。。
这个模块本身的GSM协议是统一标准的,不同的TCP/IP协议不是一个标准的,也就是你参考SIM300可以,不过具体的你最好自己去看900C的文档 。。
有疑问,先去找文档,这个永远不会错的。

上楼说的很有理.

我们GSM/GPRS模块是中兴,就是靠AT指令 来实现GPRS数据传输.

网友:
用AT指令来实现GPRS数据传输稳定不??

网友:
还是很稳定的。你可以用AT命令做一些恢复机制,比如当连接断开后重新连接等等。

网友:
谢谢,楼上的能不能给一个例子啊,我看了好多通过AT指令控制GPRS,但是始终调试不通!

网友:
2.9 GPRS 指令.................................................................. 43
2.9.1 +CGDCONT:设置PDP 格式...................................................... 43
2.9.2 +CGACT:激活/解除PDP 设置................................................... 43
2.9.3 +CGATT:设置GPRS 业务....................................................... 44
2.9.4 +CGCLASS:GPRS 设备等级...................................................... 44

2.10 TCP/IP 指令............................................................ 44
2.10.1 +ZPNUM:设置APN,用户名,密码............................................... 44
2.10.2 +ZPPPOPEN:打开GPRS 数据连接................................................ 45
2.10.3 +ZPPPCLOSE:关闭GPRS 数据连接............................................... 45
2.10.4 +ZIPSETUP:建立TCP 服务器链接............................................... 45
2.10.5 +ZIPSEND:向目标地址发送TCP 数据............................................ 45
2.10.6 +ZPPPSTATUS:查询GPRS 连接状态.............................................. 46
2.10.7 +ZIPCLOSE:关闭TCP 链接..................................................... 46
2.10.8 +ZIPGETIP:查询当前模块IP 地址值............................................ 46
2.10.9 +ZIPSTATUS:查询当前TCP 连接状态............................................ 46
2.10.10 +ZIPRECV:提示从当前数据链路接收数据...................................... 47
2.10.11 +ZIPSETUPU:建立UDP 服务器链接............................................ 47
2.10.12 +ZIPSENDU:向UDP 服务器发送数据........................................... 47
2.10.13 +ZIPSTATUSU:查询UDP 状态................................................. 47
2.10.14 +ZIPCLOSEU:关闭UDP 链接.................................................. 48
2.10.15 +ZIPRECVU:提示接收UDP 数据............................................... 48

例如:
2.9.1 +CGDCONT:设置PDP 格式
描述该指令用于设置GPRS 的PDP 格式。
格式at+CGDCONT=cid,type,APN[,PDP_ADDR]
示例At+CGDCONT=1, "IP","CMNET"
ATD*99#
……
Connect
参数cid:用来标识PDP 的数字,最小为1。
type:PDP 包类型,IP:使用TCP/IP 包。
APN:访问节点网络名称。
PDP_ADDR:用户指定的一个IP 地址(可选项)。

网友:
GPRS Moderm实现TCP连接的AT指令主要操作步骤:
   AT\r
   AT+ccid\r //检测是否装有SIM 卡
   AT+cgmr\r //检测软件版本,5.0 以上的才有GPRS 功能支持
   AT+csq\r //检测信号质量,确定是否可以登陆上网络;若返回10--31,0之间的信号数字则继续,
            如果信号是99,99,则应该考虑不停的的让模块去搜寻网络。

   AT+CGCLASS="B"\r  //设置模块工作类型
   AT+CGDCONT=1,"IP","CMNET"\r
   AT+CGATT=1  //激活PDP,获得IP

   AT+CIPCSGP=1,"CMNET"\r
   AT+CIPSTART="TCP",211.147.18.79,1433\r
   AT+CIPSEND\r
   >   //返回“>”后输入要传输的数据,再发送CTRL+Z,即将所要发送的数据发送到指定IP的服务器上
   AT+CIPCLOSE\r  //只有在TCP/UDP处于CONNECT OK的状态下才返回OK,否则返回ERROR
   AT+CIPSHUT\r   //关闭移动场景

网友:
FUNCTIONS  AT COMMANDS  DETAILS
厂家认证  AT+CGMI  获得厂家的标识
模式认证  AT+CGMM  查询支持频段
修订认证  AT+CGMR  查询软件版本
生产序号  AT+CGSN  查询IMEI NO.
TE设置  AT+CSCS  选择支持网络
查询IMSI  AT+CIMI  查询国际移动电话支持认证
卡的认证  AT+CCID  查询SIM卡的序列号
功能列表  AT+GCAP  查询可供使用的功能列表
重复操作  A/  重复最后一次操作
关闭电源  AT+CPOF  暂停模块软件运行
设置状态  AT+CFUN  设置模块软件的状态
活动状态  AT+CPAS  查询模块当前活动状态
报告错误  AT+CMEE  报告模块设备错误
键盘控制  AT+CKPD  用字符模拟键盘操作
拨号命令  ATD  拨打电话号码
挂机命令  ATH  挂机
回应呼叫  ATA  当模块被呼叫时回应呼叫
详细错误  AT+CEER  查询错误的详细原因
DTMF信号  AT+VTD,+VTS  +VTD设置长度,+VTS发送信号
重复呼叫  ATDL  重复拨叫最后一次号码
自动拨号  AT%Dn  设备自动拨叫号码
自动接应  ATS0  模块自动接听呼叫
呼入载体  AT+CICB  查询呼入的模式,DATA or FAX or SPEECH
增益控制  AT+VGR,+VGT  +VGR调整听筒增益,+VGT调整话筒增益
静音控制  AT+CMUT  设置话筒静音
声道选择  AT+SPEAKER  选择不同声道(2对听筒和话筒)
回声取消  AT+ECHO  根据场所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单音修改  AT+SIDET  选择不同回声程度
初始声音参数  AT+VIP  恢复到厂家对声音参数的默认设置
信号质量  AT+CSQ  查询信号质量

GPRS 指令中文(2)

网络选择  AT+COPS  设置选择网络方式(自动/手动)
网络注册  AT+CREG  当前网络注册情况
网络名称  AT+WOPN  查询当前使用网络提供者
网络列表  AT+CPOL  查询可供使用的网络
输入PIN  AT+CPIN  输入PIN码
输入PIN2  AT+CPIN2  输入第二个PIN码
保存尝试  AT+CPINC  显示可能的各个PIN码
简单上锁  AT+CLCK  用户可以锁住状态
改变密码  AT+CPWD  改变各个PIN码
选择电话簿  AT+CPBS  选择不同的记忆体上存储的电话簿
读取电话簿  AT+CPBR  读取电话簿目录
查找电话簿  AT+CPBF  查找所需电话目录
写入电话簿  AT+CPBW  增加电话簿条目
电话号码查找  AT+CPBP  查找所需电话号码
动态查找  AT+CPBN  查找电话号码的一种方式
用户号码  AT+CNUM  选择不同的本机号码(因网络服务支持不同)
避免电话簿初始化  AT+WAIP  选择是否防止电话簿初始化
选择短消息服务  AT+CSMS  选择是否打开短消息服务以及广播服务
短消息存储  AT+CPMS  选择短消息优先存储区域
短消息格式  AT+CMGF  选择短消息支持格式(TEXT or PDU)
保存设置  AT+CSAS  保存+CSCA and +CSMP参数设置
恢复设置  AT+CRES  恢复+CSCA and +CSMP参数设置
显示TEXT参数  AT+CSDH  显示当前TEXT模式下结果代码

GPRS AT指令(3)

新消息提示  AT+CNMI  选择当有新的短消息来时系统提示方式
读短消息  AT+CMGR  读取短消息
列短消息  AT+CMGL  将存储的短消息列表
发送短消息  AT+CMGS  发送短消息
写短消息  AT+CMGW  写短消息并保存在存储器中
从内存中发短消息  AT+CMSS  发送在存储器中保存的短消息
设置TEXT参数  AT+CSMP  设置在TEXT模式下条件参数
删除短消息  AT+CMGD  删除保存的短消息
服务中心地址  AT+CSCA  提供短消息服务中心的号码
选择广播类型  AT+CSCB  选择系统广播短消息的类型
广播标识符  AT+WCBM  读取SIM卡中系统广播标识符
短消息位置修改  AT+WMSC  修改短消息位置
短消息覆盖  AT+WMGO  写一条短消息放在第一个空位
呼叫转移  AT+CCFC  设置呼叫转移
呼入载体  AT+CLCK  锁定呼入载体以及限制呼入或呼出
修改SS密码  AT+CPWD  修改提供服务密码

GPRS AT指令中文(4)

呼叫等待  AT+CCWA  控制呼叫等待服务
呼叫线路限定  AT+CLIR  控制呼叫线路认证
呼叫线路显示  AT+CLIP  显示当前呼叫线路认证
已连接线路认证  AT+COLP  显示当前已连接线路认证
计费显示  AT+CAOC  报告当前费用
累计呼叫  AT+CACM  累计呼叫费用
累计最大值  AT+CAMM  设置累计最大值
单位计费  AT+CPUC  设置单位费用以及通话计时
多方通话  AT+CHLD  保持或挂断某一通话线路(支持多方通话)
当前呼叫  AT+CLCC  列出当前呼叫
补充服务  AT+CSSN  设置呼叫增值服务
非正式补充服务  AT+CUSD  非正式的增值服务
保密用户  AT+CCUG  选择是否在保密状态
载体选择  AT+CBST  选择数据传输的类型
选择模式  AT+FCLASS  选择发送数据or 传真
服务报告控制  AT+CR  是否报告提供服务
结果代码  AT+CRC  报告不同的结果代码(传输方式、语音或数据)
设备速率报告  AT+ILRR  是否报告当前传输速率
协议参数  AT+CRLP  设置无线连接协议参数
其他参数  AT+DOPT  设置其他的无线连接协议参数
传输速度  AT+FTM  设置传真发送的速度
接收速度  AT+FRM  设置传真接收的速度
HDLC传输速度  AT+FTH  设置传真发送的速度(使用HDLC协议)

GPRS AT指令中文(5)

HDLC接收速度  AT+FRH  设置传真接收的速度(使用HDLC协议)
停止传输并等待  AT+FTS  停止传真的发送并等待
静音接收  AT+FRS  保持一段静音等待
固定终端速率  AT+IPR  设置数据终端设备速率
其他位符  AT+ICF  设置停止位、奇偶校验位
流量控制  AT+IFC  设置本地数据流量
设置DCD信号  AT&C  控制数据载体探测信号
设置DTR信号  AT&D  控制数据终端设备准备信号
设置DSR信号  AT&S  控制数据设备准备信号
返回在线模式  ATO  返回到数据在线模式
结果代码抑制  ATQ  是否模块回复结果代码
DCE回应格式  ATV  决定数据通信设备回应格式
默认设置  ATZ  恢复到默认设置
保存设置  AT&W  保存所有对模块的软件修改
自动测试  AT&T  自动测试软件
回应  ATE  是否可见输入字符
回复厂家设置  AT&F  软件恢复到厂家设置
显示设置  AT&V  显示当前的一些参数的设置
认证信息  ATI  显示多种模块认证信息
区域环境描述  AT+CCED  用户获取区域参数
自动接收电平显示  AT+CCED  扩展到显示接收信号强度
一般显示  AT+WIND
在 ME 和 MSC 之间数据计算模式  AT+ALEA
数据计算模式  AT+CRYPT
键盘管理  AT+EXPKEY
PLMN上的信息  AT+CPLMN
模拟数字转换测量  AT+ADC
模块事件报告  AT+CMER
选择语言  AT+WLPR  选择可支持的语言
增加语言  AT+WLPW  增加可支持的语言
读GPIO值  AT+WIOR
写GPIO值  AT+WIOW
放弃命令  AT+WAC  用于放弃SMS、SS and PLMN
设置单音  AT+WTONE  设置音频信号(WMOi3)
设置DTMF音  AT+WDTMF  设置DTMF音(WMOi3)

网友:
有朝秦暮楚魂牵梦萦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