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下getstockobject可以定义彩色画刷吗??可不可以自定义画刷。

楼主:
请教wince下getstockobject可以定义彩色画刷吗??可否自定义画刷?

网友A:
getstockobject不可以自定义彩色画刷,都是已经自定义好的画刷。要自定义画刷,可以使用CreateBrush来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tstockobject不可以自定义彩色画刷,都是已经自定义好的画刷。要自定义画刷,可以使用CreateBrush来定义
晓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