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LCD液晶显示器地址问题

楼主:
我在用1602LCD液晶时,它要求在30H-33H输出一组数据,34H-35H输出一组数据,这个地址是怎么回事?这个地址是连续的可输出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字符是怎么输出 的。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要是叙述的再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
用的是啥控制器啊?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
网上很多LCD1602的程序C的或者ASM得

网友:
是的啦。什么控制器都没有说

网友:
引用楼主 yangzai0616 的回复:
这个地址是连续的可输出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字符是怎么输出 的

这句话好绕口!

网友:
很遗憾,我暂时没这个能力啊

网友:
确实没说清楚!!!

网友:
说明空的那个地址没有内容

1602启用之前有初始化命令,清空所有显示区数据

跳过的,就是那里不显示任何数据!!!!!!!!

网友:
30h的数据应该需要移动才能显示吧!!!!!!!

你怎么看到的???

是不是看错了!!!!

16(56)(十进制)之前的地址,不需要移动直接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