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分区的命名

楼主:
我的板子有两个SD卡插槽.
插入第一个SD卡时,不论插在哪个插槽,SD卡的名称为: SDMMC.
插入另一个SD卡,则命名为: SDMMC2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指定两个SD卡插槽各自的名称,而不是由插入顺序来决定.

例如:
第一个插槽的名称固定是:SDMMC1
第二个插槽的名称固定是:SDMMC2

网友:
SD卡,在驱动中只指定了一个字符串,例如:SDMMC
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索引号ID,这样生成SD卡的分区名

网友:
顶起

100分噢,都没有人回答,难道真的太难?还是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这个好像是根据插入的先后来确定1还是2的,没试过名称与卡槽固定起来。

楼主为什么有这样的需求呢?可否通过另外的方式来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
有什么另外的方式?

我的要求,一个卡固定用于导航软件,另一个用于音频和视频等文件的存储。

网友:
再顶-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楼主是要求SLOT0对应于导航,SLOT1对应多媒体文件?
这个卡是用户可以随便插的吗?还是内置在设备内部的?

网友:
版主贴主中午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T4eNW回帖是一种美德!iGdNo
==========================
介+绍:

clLdP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T4eNW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qun群:103815692

ILiKh

网友A:
是可以随便插入的,没有插入的先后顺序

如果有顺序,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可以随便插入的,没有插入的先后顺序

如果有顺序,就没有问题啦!

明白了,要实现这个功能,还是有点办法。不过不是正道,仅供你参考。

首先需要你能修改驱动,在SD卡的驱动里能区分当前插入的是哪个卡槽。
如果是先插入的卡槽1,不做任何动作。它加载后自然为SDMMC。这时候再插入SLOT2,加载后时SDMMC2.

如是是先插入的卡槽2,需要你在根目录下先创建一个SDMMC的目录,然后再加载时,名称就是SDMMC2了,完了删除你创建的SDMMC目录,这时候再插入SLOT1时,加载的名称应该是SDMMC。

说白了,系统在加载时应该会遍历根目录下已有的名称,然后决定它加载后的名称。

我用NAND分区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如果两个卡都已经插入,此时开机呢,如何区分?

网友:
十分感谢LS,再研究一下

网友:
友情帮顶,学习一下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跟着牛人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