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C0809控制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怎么ADC0809一直处于忙状态  (P[0..7]接D[0..7]P0接数码管)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显示码0-9

sbit ST=P3^2;//转换启动信号
sbit EOC=P3^1;//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P3^0;//输出允许信号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                 for(j=0;j<50;j++);
}

void display()
{
        uchar bw,sw,gw,team,i;

        ST=0;//启动转换
        ST=1;
        ST=0;
        while(EOC==0);//等待转换结束
        delay(100);
        OE=1;//允许输出
        team=P1;暂存转换结果
        OE=0;//关闭输出
        bw=team/100;//将AD转换结果转换成BCD码
        sw=(team%100)/10;
        gw=team%10;
        for(i=0;i<1;i++)
        {
                P0=table[bw];
                P2=0xfd;
                delay(100);
                P0=table[sw];
                P2=0xfb;
                delay(100);
                P0=table[gw];
                P2=0Xf7;
            delay(100);
        }
}
void main()
{
        P3=0X30;//控制选通0IN3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
检查控制时序

网友:
时序。
START 0->1之后,要求有100-200ns的延时再1->0。
时钟CLKOCK多少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