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GUI系统显存布局

楼主:
系统为WINCE 5.0 + S3C2451 液晶的配置参数为RGB565格式.从芯片手册上可知,显存有两种格式:

(BSWP = 0, HWSWP = 0)
        D[31:16] D[15:0]
000H        P1     P2
004H        P3     P4
008H        P5     P6

(BSWP = 0, HWSWP = 1)
        D[31:16] D[15:0]
000H        P2     P1
004H        P4     P3
008H        P6     P5

这两种格式可通过HWSWP来切换。

从WINCE 5.0 的RGB接口液晶驱动来看基本都配置了HWSWP=1.

请问是否WINCE 5.0 GUI系统只支持后一种布局?能否使之支持前一种布局?

网友:
还有就是根据什么条件来判断是否要设置HWSWP ?根据所使用的GUI系统?或者是所使用的液晶屏?

网友:
小赵你说要不要给我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