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信协议我怎么还是写不出来

楼主:
  我上位机给下位机发指令EB 90 EB 90数据头02 要返回字符个数 90 EB 数据尾
  下为机接收到指令进行判断 发回EB 90 EB 90 数据头 02 要发送字符个数 AA BB发送两字节字符 90 EB 数据尾
  我用的51单片机
  单片机里面的判断我怎么也写不好,我刚接触C51不久
  我郁闷了
  来个帮写下,测试好了再发给我
  万分感谢

网友A:
朋友,问问题时,连问题的排版、问题的描述都搞不好,我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问问题时,连问题的排版、问题的描述都搞不好,我怎么帮你?!

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我上位机发送EB 90 EB 90 02 03 90 EB
                数据头               数据           数据尾
下位机怎么判断这几个字符是合格的

网友:
EB 90 EB 90       02 03         90 EB
数据头             数据              数据尾

网友:
"EB 90 EB 90"  "02 03"  "90 EB"
数据头 数据 数据尾

网友:
先判断头尾,然后再判断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一环接环的检查

网友:
  楼主,怎么一个判断不就是一个if的问题吗,多看点书吧。

网友:
我给你提供两个方法,一个是收一个字节判断一次,如果不对,这帧数据直接扔掉
第二个是这帧数据都收进来,然后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
switch a
case 1
判断,如果第一个字节正确,a+1,这样进行第二个字节判断,不对扔掉,a复位,从第一个判断
case 2 类似上个字节

网友:
大概写一个,具体的LZ你去调试去吧
unsigned char IsFinish = FALSE;//用于确认数据是否接收完成

struct
{
    unsigned char Rbuf[7];//存放接收的指令

    unsigned char PIndex;//位置指针
}RxCommand;//找一个地方初始化PIndex为0

//在接收中断中
unsigned char RxByte = SBUF;

if (FALSE == IsFinish)
{
    switch(RxCommand.PIndex)
    {
        case 0:
        {
            if (RxByte == 0xEB)
            {
                //数据为期望
                RxCommand.Rbuf[RxCommand.PIndex++] = RxByte;
            }
            else
            {
                RxCommand.PIndex = 0;
            }

            break;
        }

        //自己补完剩下的

        case 5:
        {
            //最后一个数据处理
            if (RxByte == 0xEB)
            {
                //数据为期望
                RxCommand.Rbuf[RxCommand.PIndex++] = RxByte;
                IsFinish = TRUE;//接收完成
                RxCommand.PIndex = 0;//复位位置指针
            }
            else
            {
                RxCommand.PIndex = 0;
            }

            break;
        }
    }
}

unsigned char DataLen = 0;
//在主程序中应用的话:
if (TRUE == IsFinish)
{
    DataLen = RxCommand.Rbuf[4];//取出数据长度

    //发送数据头
    Sendchar(0xED);
    //自己处理完剩下的

    //发送长度
    Sendchar(DataLen);

    for (unsigned char i = 0; i < DataLen; i++)
    {
        //把你的数据发出去,我也不知道你的数据在哪
    }

    //把帖尾补上,自己完成了。

    IsFinish = FALSE;//重置标志让串口重新接收
}

网友B:
先判断是否是数据头,比如if(**==Oxeb90eb90)如果不等就退出了
             接下来读数据长度定义一个整形变量比如i;
                            读数据块for(k=i;k>0;k--)
                                {
                                  读数据
                                      }
                         读完后判断后面数据是否是数据尾
                       还是if(**==90eb)这样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是否是数据头,比如if(**==Oxeb90eb90)如果不等就退出了
             接下来读数据长度定义一个整形变量比如i;
                            读数据块for(k=i;k>0;k--)
                                {
                                  读数据
……

UART一次只能传一个字节

网友:
楼主,你先把下位机收到的每个字节逐一打印出来,看看字节顺序,就知道该怎么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