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找不到

楼主:
我有台机子,原来找装的硬盘是串口的,今天我把它直接换了个并口的,机子一直是说找不到硬盘,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做些设置,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看一下硬盘跳线有没有错。
如果跳线没错的话,就把主板CMOS电池拆掉,短接主板电池座的正负极进行放电,在连接硬盘开机看一下!

网友:
BIOS里肯定需要改些设置的,因为硬盘的种类不同,相应的设置肯定需要变化才能被计算机使用。

没那么他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拆开机箱慢慢找

网友:
如果主板支持IDE设备(即并口设备)的话,要到BIOS里面将IDE设备打开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
我的机器把硬盘改为“兼容”模式就OK了

网友:
要先看是否支持并口硬盘  不然你再设置也没有用
串口和并口硬盘的接口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