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2440上挂载一个SATA的硬盘啊,哪个高手指点下,给个大概的方案就好

楼主:
现在在做一个任务就是在2440上挂载一个SATA的硬盘,但是感觉2440上没有SATA的控制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知大家有什么办法,谢谢啦!

网友:
扩展个sata的控制器不就得了

网友:
办法很多。楼主看下那个最适合自己的需求

网友A:
可以的。关键是你的开发板要留有IDE接口。

不然是挂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关键是你的开发板要留有IDE接口。

不然是挂不上的。

哦,搞错了,你的是串口的,那要搞个控制器才行。

网友:
USB芯片转

网友:
用个ATAPI/IDE to SATA的桥接芯片即可

网友:
凌阳大学计划做的S3C2440开发板就带SATA硬盘接口,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好像很简单 一个芯片搞定  http://www.unsp.com/shop/product.aspx?id=229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 ,使用的是SPIF215  sata控制芯片,USB接口,直接挂在2440的USB——HOST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一下 ,使用的是SPIF215? sata控制芯片,USB接口,直接挂在2440的USB——HOST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传输速度太慢了,用IDE转SATA要快很多

网友:
楼上的 也不慢啊 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