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L380 G6服务器问题

楼主:
我们机房有一台惠普DL380 G6服务器:双E5530cpu,4根2gddr3内存,6块300g sas硬盘,双电源,此服务器的标配是单E5530cpu,3根2g内存,
在标配情况下服务器正常使用,但是用我们现有的配置机器就会无规律重启,寻找原因中,请高手帮忙

wyx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电话HP的技术支持。

问问他们到底什么问题?

我觉得很可能:
服务器的主板虽然 支持扩容与升级,但是扩容与升级后,不稳定。
另外建议楼主清理下服务器的机箱,特别是内存条 槽里面的灰尘,可能导致偶尔短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电话HP的技术支持。

问问他们到底什么问题?

我觉得很可能:
服务器的主板虽然 支持扩容与升级,但是扩容与升级后,不稳定。
另外建议楼主清理下服务器的机箱,特别是内存条 槽里面的灰尘,可能导致偶尔短路,重启

新机器  客服响应太慢  想从其他渠道了解可能回事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 新发展吗?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