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HGetPathFromIDListW,

楼主:
   我把VC6.0下的一个目录浏览程序在VS2005中打开后,移植到我的程序中!我开发的是wince下的程序,用VS2005开发!编译后出现链接错误:如下我错误信息!我已经把该包含的头文件都包含了啊!哪位知道请指教一下!

正在链接...
CEView.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HGetPathFromIDListW,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DirDialog::DoBrowse(struct HWND__ *,wchar_t const *)" (?DoBrowse@CDirDialog@@QAAHPAUHWND__@@PB_W@Z) 中被引用
CEView.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SHBrowseForFolderW,该符号在函数 "public: int __cdecl CDirDialog::DoBrowse(struct HWND__ *,wchar_t const *)" (?DoBrowse@CDirDialog@@QAAHPAUHWND__@@PB_W@Z) 中被引用
JET_Z228 (ARMV4I)\Release/CEView.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2 个无法解析的外部命令
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d:\CEView\wo CEView最后\CEView\JET_Z228 (ARMV4I)\Release\BuildLog.htm”
CEView - 3 个错误,0 个警告
========== 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4 最新, 0 已跳过 ==========

网友:
加上了!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
CE不支持吧.查查help文档.

网友:
      这个错误是不是说包含SHGetPathFromIDListW, SHBrowseForFolderW这两个函数的库,ce下没有?
      你说的help文档是指VS2005的帮助文档还是PB5.0的,常听说看help文档,呵呵,没用过,不知是哪个?还有,如果不支持,我还要实现这个功能,怎么办啊?

网友:
PB5.0的文档就可以啊, 我刚查了下, 支持啊.

Syntax
WINSHELLAPI BOOL WINAPI SHGetPathFromIDList(
  LPCITEMIDLIST pidl,
  LPSTR pszPath
);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2.0 and later.
Header: Shellapi.h.
Link Library: Ceshell.lib

网友:
把你函数后面的W去掉, CE下都是unicode环境, 没必要加W的. 另外就加上ceshell.lib, 应该可以的.

网友:
LS查的没错,是支持的。
LZ说用不了,肯定是没有正确的包含。

网友:
好了!我把shlobj.h中的SHGetPathFromIDListW和SHGetPathFromIDListA屏蔽掉,改成SHGetPathFromIDList后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