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嵌入式高手帮忙

楼主:
各位兄弟大家好,不好意思再次求助大家帮忙。我是新手,对嵌入式,硬件一点不懂,问的问题可能比较低级,还请大家轻拍。
我这边有个设备,技术说明书中关于CPU的说明如下: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format PC/104 Plus

-        Memory 128 MB DDR RAM
-        CPU AMD Geode GX466 333MHz
-        4 USB port 2.0
-        2 serial lines RS232
-        1 Fast ethernet interface
-        parallel port (EPP-ECP bi-directional)
-        Bios with embedded extensions
-        Controller IDA
-        Fast Ethernet 10/100Mbps
-        Codec audio Sound Blaster compatible
-        Flash memory for the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and Flash Disk (also available IDE connector for hard disk management)
-        Power supply   APM

Parallel port        Used to interface the audio interface card

请问:处理器是x86系列吗,板子是什么板,还有从上面还可以得到哪些信息啊?我真的对这个不懂,还请大侠们多帮一下。谢谢!

网友:
CPU AMD Geode GX466 333MHz说明是X86处理器,没有说是什么板子
内存128MB、4个2.0 USB、2个串口、1个快速以太网接口、一个并口、一个IDA控制器、一个音频解码适配器

网友:
工控机一样了。很贵的。

网友:
这是一个 低功耗高性能x86架构CPU的解决方案,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各位,希望哪位大侠能再对pc104作一下介绍。另外,还有一句话,
The Processing module is formed by 2 PC104 plus pack, each one with a cpu card.        The module is connected to the rear bus with DIN96 connectors to interface the other modules and to get the power supply.
从上面还能得到什么信息,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强大的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