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410 UBOOT的问题

楼主:
在6410的板子上,用NAND_IROM方式启动,出现个很无奈的问题:用SJF6410把UBOOT烧写到FLASH后上电一点反应都没有,用示波器检查GPN15脚波形,发现是IROM把BL1向stepstone拷贝时发生了ECC错误,请问有人遇到过吗,谢谢指点下。

网友A:
幸福啊,我还是2440,
楼主已经玩这个了,我落后了

网友:
启动方式没设置对----建议直接从NAND FLASH启动----不需要去设置GPN15。直接配置OM[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幸福啊,我还是2440,
楼主已经玩这个了,我落后了

才开始摸什么都不懂哦

启动方式没设置对----建议直接从NAND FLASH启动----不需要去设置GPN15。直接配置OM[0:4]!

我是用的IROM启动,boot device是nand 启动方式是设置对了的,板子只能用那么一个启动方式。

网友B:
不可能,你要从IROM启动,你的NK也要设置IROM并重新编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你要从IROM启动,你的NK也要设置IROM并重新编译过!!!

现在还没做到那一步,板子才回来,uboot烧写到flash,上电CPU没法搬运8K代码到stepstone(因为irom boot process没有完成--校验出错),先把irom boot process 这关过了多
三星有个文档是专门讲irom启动的,上面有个图,选择是从什么存储设备启动后就进行拷贝BL1到stepstone,期间进行ECC校验,校验失败三次就直接把一个引脚拉高(GPN15),用示波器可以打出图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幸福啊,我还是2440,
楼主已经玩这个了,我落后了

惭愧,现在我还处于2440玩我的阶段

网友B:
你的NK要怎么下?还是要通过USB?还是SD卡?

网友:
楼上,人家在弄uboot,没到nk。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NK要怎么下?还是要通过USB?还是SD卡?

UBOOT弄好就通过网络下,现在是死在起步

有做过6410 nandflash的IROM启动方式的吗,IROM阶段的校验位是怎么设定的啊,6410手册上说硬件设置,但是IROM启动手册又说是软件设置,做过的大侠指点下啊

网友B:
烧UBOOT进去的时候你对应弄好MEC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UBOOT进去的时候你对应弄好MECC就好了

我是用SJF6410烧写的,请问你说的对应弄好MECC是指SJF软件里吗,有点不太明白,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对,在SJF里面有个计算MECC数值的函数----MAKE-1BIT--MECC(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在SJF里面有个计算MECC数值的函数----MAKE-1BIT--MECC( )

我的SJF可能版本不对,你说的这个函数应该是在Swecc.c这个函数,不过我那没找到,我是V0.2版本的,可以给我发一个你能用的SJF6410.exe和源码吗,我的邮箱是same_10@163.com

网友:
网上可以下载,公司不允许外发东西。

网友:
是哪个版本的嘛,可以发给链接不,我直接下了改

网友:
V1.0----------GOOG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在SJF里面有个计算MECC数值的函数----MAKE-1BIT--MECC( )

我下了个V1.0版本的,不过没找到哪个文件里有这个函数呢,你那个函数是在哪个文件里啊

网友:
void K9S1208_PrintBlock(void);
void K9S1208_Program(void);

void Make_1bit_ECC_SB(int spareBuf_addr);//那是这个函数了,我是k9s1208里,你这个函数是在K9F2G08里,

谢谢你,希望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
是啊!我用的是K9F2G08

网友:
请问这个改什么地方啊?

void Make_1bit_ECC_SB(int spareBuf_addr)
{
        int spareBuf_count=0;

        ECC_GenM(chk_parity_1bitECC_SB, srcPt, 0);

        for(spareBuf_count=0;spareBuf_count<4;spareBuf_count++)
                spareBuf_SB[spareBuf_addr + spareBuf_count] = chk_parity_1bitECC_SB[spareBuf_count];
}

网友B:
看你硬件怎么读ECC,怎么进行ECC,就把ECC按排在SPARE BUFF的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硬件怎么读ECC,怎么进行ECC,就把ECC按排在SPARE BUFF的什么地方!!!

谢谢,明白了

我自己编的SJF,通过JTAG无法读取CPU的ID号,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JTAG硬件问题?
6410手册上NFCONT寄存器描述的时候关于ECC是1BIT,4BIT,8BIT的选择后面是H/W 硬件设置,不过三星并没有提供硬件设置的方法,还有网上能找到三星6410的ECC算法吗?

网友:
上面寄存器说错了是NFCONF寄存器第23:24位,ECCType,this bit indicates what kind of ECC should be used   H/W Set (CfgBootEcc)

网友B:
JTAG无法读取,是因为要修改为老的JTAG对位的定义。新的JTAG位定义不行。
硬件要进行ECC,那你烧软件进去就得有ECC。ECC的计算算法是固定的,他们的ECC—GEN( )函数是固定的,只是你要实现1/4还是几位ECC,还有你要在MAIN/SPARE BUFF的第几位存储你的ECC数据。NAND 控制器去你的程序到RAM,如果进行ECC校验,就把读到的数据计算出ECC,再跟NANDFLASH里面的MAIN/SPARE BUFF存储的ECC数据做比较,如果不一样就报ECC错误。这个就是整个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JTAG无法读取,是因为要修改为老的JTAG对位的定义。新的JTAG位定义不行。
硬件要进行ECC,那你烧软件进去就得有ECC。ECC的计算算法是固定的,他们的ECC—GEN( )函数是固定的,只是你要实现1/4还是几位ECC,还有你要在MAIN/SPARE BUFF的第几位存储你的ECC数据。NAND 控制器去你的程序到RAM,如果进行ECC校验,就把读到的数据计算出ECC,再跟NANDFLASH里面的MAIN/SPARE BUFF存储的ECC数据做比较,如果不一样就报ECC错误。这个就…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请问你那个项目也是用的IROM方式启动吗?用的多少位校验呢?

东北虎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用的是从NAND启动

网友B:
你们怎么做SD启动卡?是不是有个什么IROM_Fusing_Tool.exe的工具?那里可以弄到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怎么做SD启动卡?是不是有个什么IROM_Fusing_Tool.exe的工具?那里可以弄到这个工具?

我们没做那个,只有个IROM启动,你说的这个工具好像也没有,明天去看看
那你硬件是在哪设置多少位校验的呢

网友:
多看看DATASHEET对应的地方!!!IROM也许跟我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B:
6410下的IROM(内部ROM)指的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是说6410里面内部集成一个像NAND FLASH那样的可以存储程序的存储芯片?看6410的DATASHEET没看到这个介绍啊,只看到了ONENAND/S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10下的IROM(内部ROM)指的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是不是说6410里面内部集成一个像NAND FLASH那样的可以存储程序的存储芯片?看6410的DATASHEET没看到这个介绍啊,只看到了ONENAND/SROM!!!

可以这么说,它内部有一段固化程序,datasheet上有介绍,关于OM[4:0]和GPN[15:13]配置的那一页,大概是120多页,一张表。手册找遍了页没找到哪个地方可以硬件配置上电默认ECC配置

网友:
硬件上说不定是默认的,但你烧进去的软件要对应起来就可以了。比如硬件在第8位做ECC,你写进去的软件就得把ECC存储在第8位。

网友:
对于K9F1208我的是在第0个地方放ECC-----Make_1bit_ECC_SB(0);// 0 ~ 3

网友:
修改为老的JTAG对位的定义。新的JTAG位定义不行

能不能给我贴份老的JTAG位定义,我手上的全部是新的,网上也没找到老的,谢谢

网友:
// old jtag connection
#define TCK_H                0x01
#define TDI_H                0x02
#define TMS_H                0x04

// new jtag connection
//#define TCK_H                0x04
//#define TDI_H                0x08
//#define TMS_H                0x02

//VGC OIS
/*
#define TCK_H                0x02
#define TDI_H                0x01
#define TMS_H                0x04
*/

#define TCK_L                0x00
#define TDI_L                0x00
#define TMS_L                0x00

网友:
LZ的问题搞定没?我现在也想试一下从IROM来启动SD卡,从SD卡来引导整个系统。

网友C:
你有没有6410的BSP,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写STEPLDR部分和写部分的写NAND FLASH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BSP直接改一下就要可以了。我现在就是用SD卡启动,然后读取SD卡中FAT文件系统的内容直接烧写的,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6410的BSP,你仔细看一下就知道,写STEPLDR部分和写部分的写NAND FLASH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BSP直接改一下就要可以了。我现在就是用SD卡启动,然后读取SD卡中FAT文件系统的内容直接烧写的,很快。

烧写到那里去?烧写进NAND FLASH?

网友:
我现在是就执行不到SD卡里面的STEPLDR。NB0程序,怀疑SD卡的STEPLDR。NB0没被IROM加载进RAM去运行。

网友:
没反应啊,问题定在ECC上了,那我再去看看STEPLDR,有进展了我就贴上来,现在要准备IDE方面的资料。估计要忙下了。

网友D:
把Stepldr中读eboot的地方注释掉ECC检测就OK了

网友:
最近刚研究的,测试nandflash。

写入的时候,首先擦除、然后写入,然后读取ecc寄存器,然后写入ecc值到nandflash。

读取的时候,读出,然后读ecc寄存器,然后读nandflash中的ecc,比对这两个ecc,一致认为读出正确。

三星的ecc是通过一个硬件电路实现的,所以必须按照上面的顺序,否则操作顺序出错,很容易认为ecc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Stepldr中读eboot的地方注释掉ECC检测就OK了

不是这样的IROM代码要做ECC校验,如果是STEPLDR中做ECC出错就很容易处理,但是IROM是芯片固化程序。

网友:
请问谁有SJF6410  关于8位ECC校验部分代码void Make_1bit_ECC_SB(int spareBuf_addr)
上面是1位的,有人有8位的吗,有的话请贴一个或者知道算法的说下算法,谢谢,拼了,一定要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Stepldr中读eboot的地方注释掉ECC检测就OK了

我的问题还没到这步,我现在是芯片搬运代码到stepstone出错。

网友:
请问谁有SJF6410? 关于8位ECC校验部分代码void Make_1bit_ECC_SB(int spareBuf_addr)
上面是1位的,有人有8位的吗,有的话请贴一个或者知道算法的说下算法,谢谢,拼了,一定要搞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Stepldr中读eboot的地方注释掉ECC检测就OK了

他的还没到那一步,他是加载STEPLDR。NB0到RAM就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谁有SJF6410? 关于8位ECC校验部分代码void Make_1bit_ECC_SB(int spareBuf_addr)
上面是1位的,有人有8位的吗,有的话请贴一个或者知道算法的说下算法,谢谢,拼了,一定要搞出来!!!

算法是硬件做的,你只是在适合的地方,读出来而已。

写入的时候,首先擦除、然后写入,然后读取ecc寄存器,然后写入ecc值到nandflash。

读取的时候,读出,然后读ecc寄存器,然后读nandflash中的ecc,比对这两个ecc,一致认为读出正确。

三星的ecc是通过一个硬件电路实现的,所以必须按照上面的顺序,否则操作顺序出错,很容易认为ecc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谁有SJF6410? 关于8位ECC校验部分代码void Make_1bit_ECC_SB(int spareBuf_addr)
上面是1位的,有人有8位的吗,有的话请贴一个或者知道算法的说下算法,谢谢,拼了,一定要搞出来!!!

算法是硬件做的,你只是在适合的地方,读出来而已。

写入的时候,首先擦除、然后写入,然后读取ecc寄存器,然后写入ecc值到nandflash。

读取的时候,读出,然后读ecc寄存器,然后读nandflash中的ecc,比对这两个ecc,一致认为读出正确。

三星的ecc是通过一个硬件电路实现的,所以必须按照上面的顺序,否则操作顺序出错,很容易认为ecc出错。

SJF6410有这个算法,只不过那是一位的,在三星那了解到,6410IROM启动方式上电默认NAND ECC是8位的,所以想把SJF6410里1208的1BIT 校验改成8BIT
6410手册上说上电的NAND ECC是多少位通过硬件设置,但是找遍了手册未见说明究竟是哪个地方设置

网友:
没人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B:
我只见过1/4位ECC,还没见到8位的ECC。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1/4位ECC,还没见到8位的ECC。应该不需要吧!!!

sjf6410里就有1、4位的,不过4位的缺少一个函数定义。三星说的6410上电默认8位。。。哎

网友:
没搞过的人,友情帮顶

网友:
MARK!
楼主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