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法面板的标题栏“输入面板”如何隐藏?

楼主(2009-04-14):
输入法面板的标题栏“输入面板”如何隐藏?
最近做拼音输入法SIP,总是有个“输入面板”的标题栏,占用了很大的面积,又没什么作用。想把它去掉。暂时找不到方法,请教各位大侠。
见图:
上传不上附件,不知道eeworld是怎么回事。。。。
面板
拼音输入法
标题栏
如何

网友A:
去掉不好把,去掉了不是不方便拖动了

网友B:
不用拖动,我在程序里面直接指定位置。

网友C:
请问大家:
我通过实现IInputMethod接口, 做了一个SIP.
请问如果我要输入中文, 是不是要写一个关于中文的输入法?

网友D:
算了, 我用setwindowlong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