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怪问题

楼主:
    两套2440开发套件,触摸屏的原理图完全一样,要说不同,也就后者硬件布线稍长。把一个前者上正常的NK烧写到后者,发现后者触摸居然校准不了了。
    在触摸屏驱动里面加调试信息。每次触摸产生的点的坐标都输出出来。发现很奇怪的问题,前者只要你触摸笔位置不动输出的点坐标基本稳定,误差不会超过10。同样试验条件,而后者的X轴坐标跳变得厉害,从几十到几百都有,甚至还有负数。但是NK是一样的,所以感觉是后者的硬件有问题,什么东西干扰了触摸屏的AD采样。但是2440触摸屏的原理图就四条线tsxp,tsxm,tsyp,tsym. 从CPU直接连到触摸面板,中间连个上拉电阻都没加。触摸屏驱动还使用了定时器0,定时器0只占用一个OUT引脚,应该也没输入干扰可言,这就奇怪了。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去掉,甚至还有负数。第一次试验输出的是中间过程的值,所以有负数。现在采用AD寄存器读取的值,输出。
发现还是X坐标跳变得厉害。

网友:
首次听说,估计硬件问题了,你比较一下两个班子的电源——在离2440和LCD最近的地方测试,

网友:
你有没有用同一块触摸屏试试,触摸屏也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不用估计,2440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肯定是硬件问题。涉及屏和电路两部分。

触摸屏的质量直接决定触摸精度。
同一个触摸屏的情况下,电路的影响最突出。主要检查:
走线长度一致性,尽量相等。
走线的过孔数目、走线穿层,一定保证相同,并需要考虑因此造成的寄生电容、电感效应。
周围是否有高速信号线产生串扰,一定要有地线两边保护。
每根信号线都预留一个10pF-100pF的小电容,根据实际情况微调使用。

在电路pcb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用最后一种能较好的解决问题。

如果都不行,就只有换触摸屏,或者换触摸采样方案,使用专用的触摸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上真是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屏是同一块的。但是走线确实不一样!

网友A:
走线不一样现在是没法改的。还是加小电容去杂波吧。软件算法再加强一点,采样次数多一些,舍掉偏差加大的点,再平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不一样现在是没法改的。还是加小电容去杂波吧。软件算法再加强一点,采样次数多一些,舍掉偏差加大的点,再平均。

好的,我做实验试试!

网友:
有效果,只是好像还更差了.看来这个电容不但要加,而且取值是比较讲究的.

网友:
电容我试过22PF,和220PF的,有影响,但是没见好转,其中220PF的导致同测一个点数据更乱(比如屏幕原点,左上角那个点,正常板子没换算成屏幕坐标前的坐标为(65,140),变化很小,但是有问题板子X坐标从0,到200多都会出现。我想单靠加滤波电容是不能搞定了。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一试的。希望不是改板!
   我的屏幕分辨率是800*480 ,在没有进行屏幕坐标换算之前,三星2440的AD分辨率是1024*1024。0到200的跳变,也就是说触摸精度只有20%。这个确实很差。

网友:
不能过大,不然直接将信号都滤掉了,而不是消杂波了,所以建议100pF以内。

算法的修改也是一个方法,不过我们从来没用到过。得找找有没有好的算法了。

网友:
可以尝试下加对地的电容来滤波或者做一些保护。上次和Norains也有这个问题。你检查下那几根线的电压是不是有问题。一般是2个0V2个是大于0V大概是2.5-3.3v 两组两组数值是一致的。如果有大有小就会有问题。
软件上屏的触摸校正程式应该是问题不大吧。。。都是MS写的。。除非你修改过了。汗。

网友:
暂时搁置,等新板子画好再调了。

网友:
估计是ADC参考电压有问题,或者板子供电有问题。写个ADC的程序看看稳定吗?

网友:
是不是采样速率太快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