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这个需要修改一下的。到www.armce.cn/bbs看看。我记得里面我回了贴。现在我找不到了

网友:
没找你说的啊。。。。能不能说说

网友:
问下:我是按照正常的顺序来装的vs2005..wince6前天我单独的把CE6给卸掉了。再单独的装上了能用。

我不知道这样时候会对这两个工具会有影响。。但是现在我从你给我的那个网站上面找不到那个文件夹..比如那个platman这个文件夹都没有。。还有Microsoft share下面没有corncon这个文件夹。。网上说的那些修改的办法我都不能用。。。

我能不能再现在的基础上卸掉VS2005.再装上vs呢。这样会对CE6有影响吗?

急 急 急

网友:
有影响的....
我就是这么改的,一下子就可以连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的....
我就是这么改的,一下子就可以连接上了。

问下我现在能用activesync应用程序能连上目标板了。。。但是我的CETK和remote tools这几个工具都不能用,因为我安装SDK后没有看到我的设备。。。。

我看了你的网站上的解答。就是把ARMv4i里面的东西copy到armv4里面是吗?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但是我现在在remote CE tools看不到你说的那个文件夹platman这个文件夹。。我直接去拷贝别人的可以吗?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试过了。。在别人的机器上找到了这个platman文件夹。。但是他里面却有wce600这个文件夹。。靠

网友:
呵呵。我现在能用CETK了。。不过说来也奇怪啊。。我在用以前imx27的时候也是装了SDK后没有显示设备。。但是用default device后就能连接上。。。先在的这个也是这样。。。。原来用activesync来测试的时候。。我把网卡禁用了也是可以的。。。但是也是像CE5上那样。。把clientside.exe拷贝到目标板上在运行就OK了。。就能连接上。。。。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