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dows CE这些警告如何解决

楼主:
Windows CE ROM Image Builder v4.0.00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Built: Jun 16 2004 15:09:27
Warning: Found duplicate entry 'binfs.dll      NK               F:\WINCE500\PBWorkspaces\wince4\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binfs.dll 00000007'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duplicate entry 'mfcce400.dll   NK               F:\WINCE500\PBWorkspaces\wince4\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mfcce400.dll 00000007' ... skipping
Warning: Found duplicate entry 'olece400.dll   NK               F:\WINCE500\PBWorkspaces\wince4\RelDir\smdk2440_ARMV4I_Release\olece400.dll 00000007' ... skipping

Found pTOC at 0000284c
Warning: Mismatched time stamp on .rel file for module mfcce400.dll
Rel files are required to load the code section of modules into slot 1 and therefore freeing up more virtual memory space in slot 0.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mfcce400.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Mismatched time stamp on .rel file for module olece400.dll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olece400.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DBusDriver.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DCSDCard.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DMemory.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common.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etup_ce3.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网友:
don't care,just ignore it.

网友:
PB下的警告,可以不用理它

其中大多数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还是仔细把一些能去掉的警告去掉吧,今天的警告或许就是明天的系统崩溃。如果是做试验就算了,做产品就不能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仔细把一些能去掉的警告去掉吧,今天的警告或许就是明天的系统崩溃。如果是做试验就算了,做产品就不能那样了。

是的,怕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仔细把一些能去掉的警告去掉吧,今天的警告或许就是明天的系统崩溃。如果是做试验就算了,做产品就不能那样了。

在PB下做产品,没有人能将警告去掉。至少现在没有去人做,因为好多警告来源于微软。

记得一个微软的MVP在讲解PB时就曾说过,这些警告可以忽略。当然自己代码产生的警告,不能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仔细把一些能去掉的警告去掉吧,今天的警告或许就是明天的系统崩溃。如果是做试验就算了,做产品就不能那样了。

在PB下做产品,没有人能将警告去掉。至少现在没有去人做,因为好多警告来源于微软。

记得一个微软的MVP在讲解PB时就曾说过,这些警告可以忽略。当然自己代码产生的警告,不能忽略!

网友:
阳初开发板的BSP编译出来没有一个警告

网友:
我编译出来每次都有几十个警告,好像没有关心过。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不用担心!几百个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