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9C51控制交通灯的程序帮忙看一下错误谢谢了

楼主: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T0
INTT0: MOV  P1,#01010100B
TT:   JNB   P1.7 ,TT
      RETI
   ORG    1000H
MAIN:MOV    R1,#00H
      MOV    SCON,#00H
      MOV    IE,#10000001B
      SETB   IT0
      MOV    20H,#55D
      MOV    21H,#5D
      MOV    22H,#25D
ST1: MOV    P1,01011001B
     CJNE   R1,#0FFH,TZ1
      MOV    R1,#00H
      DEC    20H
     CJNE    R1,#0FFH,ST1
TZ1: MOV    R2,20H
      LCALL DISP
      MOV    A,20H
      MOV   R1,#0FFH
      CJNE   A,#00H,ST1
      MOV    20H,#55D
ST2: SETB     P1.2
     SETB    P1.3
     CLR    P1.4
     SETB    P1.5
     SETB    P1.6
      CJNE   R1,#0FFH,TZ2
      MOV    R1,#00H
      DEC    21H
      CJNE    R1,#0FFH,ST2
TZ2: MOV    R2,21H
      LCALL DISP
      MOV    A,21H
      MOV   R1,#0FFH
      CJNE   A,#00H,ST2
      MOV    21H,#05D
ST3: SETB     P1.2
     CLR     P1.3
     SETB     P1.4
     SETB     P1.5
     CLR    P1.6
      CJNE   R1,#0FFH,TZ3
      MOV    R1,#00H
      DEC    22H
     CJNE   R1,#0FFH,ST3
TZ3: MOV    R2,22H
      LCALL DISP
      MOV    A,22H
      MOV   R1,#0FFH
      CJNE   A,#00H,ST3
      MOV    22H,#25D

ST4: SETB   P1.2
     SETB    P1.3
     CLR    P1.4
     SETB   P1.5
     SETB    P1.6
      CJNE   R1,#0FFH,TZ4
      MOV    R1,#00H
      DEC    21H
      CJNE   R1,#0FFH,ST4
TZ4: MOV    R2,21H
      LCALL DISP
      MOV    A,21H
      MOV   R1,#0FFH
      CJNE   A,#00H,ST4
      MOV    21H,#05D
      LJMP   ST1

DISP: MOV    A,R2
      MOV    B,#10D
      DIV    AB
      MOV    60H,A
      MOV    61H,B
      MOV    R5,60H
      MOV    R0,61H
LLP: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SETB   P1.0
      MOV    SBUF,A
OUT1:JNB TI,OUT1
      CLR TI
      CLR    P1.0

      SETB   P1.1
      MOV    A,R5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SBUF,A
   OUT2:JNB TI,OUT1
      CLR TI
      CLR    P1.1
      LCALL DELAY1
      RET

DELAY1:
      MOV    R4,#10H

DL1: LCALL   DL2
     DJNZ    R4,DL1

     RET
DL2:  MOV     R7,#0FFH
      MOV    R6,#0FFH
DL3:DJNZ   R6,DL3
      DJNZ   R7,DL3
      RET

TABLE:DB     0C0H,0FC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
这怎么看呀,一点注释也没有,也不知道你是哪里碰到错误了。
你的需求是什么,等等

网友:
稍等我加上注释

网友:
用89C51的串口和74ls164连接,74ls164和两片74ls373连接,P1.0控制个位数的74ls373,P1.1控制十位数的74ls373,数码管共阳极连接,问题是显示子程序不能确定是否正确

ORG   0000H           ;主程序的入口地址
LJMP  MAIN            ;跳转到主程序的开始处
ORG   0003H           ;外部中断0的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LJMP  INT0
INT0: CLR  P1.0
      CLR  P1.1
      SETB P1.2
      CLR  P1.3
      SETB P1.4
      CLR  P1.5
      SETB P1.6
      CLR  P1.7
TT:   JNB   P1.7 ,TT
      RETI
   ORG    1000H
MAIN:MOV    R1,#00H
      MOV    SCON,#00H      ;初始化串行口方式0
      MOV    IE,#10000001B  ;允许外部中断0
      SETB   IT0
      MOV    20H,#55D
      MOV    21H,#5D
      MOV    22H,#25D
ST1: CLR    P1.2      ;第一个状态,主干道亮绿灯、支干道亮红灯
     SETB   P1.3
     SETB   P1.4
     CLR    P1.5
     SETB   P1.6
     CJNE   R1,#0FFH,TZ1     ;R1中的数和立即数0FFH不等则跳转到TZ1
      MOV    R1,#00H
      DEC    20H              ;20H中的数55减1
     CJNE    R1,#0FFH,ST1
TZ1: MOV    R2,20H
      L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MOV    A,20H
      MOV   R1,#0FFH
      CJNE   A,#00H,ST1
      MOV    20H,#55D
ST2: SETB     P1.2
     SETB    P1.3
     CLR    P1.4
     SETB    P1.5
     SETB    P1.6
      CJNE   R1,#0FFH,TZ2
      MOV    R1,#00H
      DEC    21H
      CJNE    R1,#0FFH,ST2
TZ2: MOV    R2,21H
      LCALL DISP
      MOV    A,21H
      MOV   R1,#0FFH
      CJNE   A,#00H,ST2
      MOV    21H,#05D
ST3: SETB     P1.2
     CLR     P1.3
     SETB     P1.4
     SETB     P1.5
     CLR    P1.6
      CJNE   R1,#0FFH,TZ3
      MOV    R1,#00H
      DEC    22H
     CJNE   R1,#0FFH,ST3
TZ3: MOV    R2,22H
      LCALL DISP
      MOV    A,22H
      MOV   R1,#0FFH
      CJNE   A,#00H,ST3
      MOV    22H,#25D

ST4: SETB   P1.2
     SETB    P1.3
     CLR    P1.4
     SETB   P1.5
     SETB    P1.6
      CJNE   R1,#0FFH,TZ4
      MOV    R1,#00H
      DEC    21H
      CJNE   R1,#0FFH,ST4
TZ4: MOV    R2,21H
      LCALL DISP
      MOV    A,21H
      MOV   R1,#0FFH
      CJNE   A,#00H,ST4
      MOV    21H,#05D
      LJMP   ST1

DISP: MOV    A,R2        ;显示子程序
      MOV    B,#10D
      DIV    AB            ;A中的数除以B中的数得整数放到A中,余数放到B中
      MOV    60H,A
      MOV    61H,B
      MOV    R5,60H        ;将十位数放入R5中
      MOV    R0,61H        ;B中的数即个位数放到R0中
LLP:  MOV    A,R0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SETB   P1.0          ;74ls373的LE端为高电平
      MOV    SBUF,A        ;串口输出A的值,也就是查表所得值,这里输出个位上的数
OUT1:JNB TI,OUT1
      CLR TI
      CLR    P1.0          ;373LE端为低电平锁存

      MOV    A,R5          ;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SETB   P1.1          ;P1.1控制令一片74ls373的LE端
      MOV    SBUF,A        ;输出十位数
OUT2:JNB TI,OUT2          ;等待发送完毕
      CLR TI               ;请发送标志,准备发送下一位
      CLR    P1.1
      LCALL DELAY1         ;调用延时一秒子程序
      RET

DELAY1:
      MOV    R4,#10H

DL1: LCALL   DL2
     DJNZ    R4,DL1

     RET
DL2:  MOV     R7,#0FFH
      MOV    R6,#0FFH
DL3:DJNZ   R6,DL3
      DJNZ   R7,DL3
      RET

TABLE:DB     0C0H,0FC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END

网友:
很好很强大  但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