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开发基于对话框的小程序,如何改变菜单的背景颜色?

楼主:
evc开发基于对话框的小程序,如何改变菜单的背景颜色?
在WinCe5.0模拟器下跑。

网友:
有一定难度,可能要用到自绘制

网友:
我也找了vc6.0下的程序看了下,拿到evc下,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SHMENUBARINFO mbi;
mbi.cbSize = sizeof(SHMENUBARINFO);
mbi.hwndParent = hDlg;
mbi.nToolBarId = nToolBarId;
mbi.hInstRes = g_hInst;
mbi.clrBk    = RGB(100,100,0);  //这里就可以改变背景色,当然,不包含SIP
...
SHCreateMenuBar(&mbi);

网友:
将菜单设置成BS_OWNERDRAW样式,然后在DrawItem函数中对菜单项进行重绘,重绘时你可以用任意颜色来填充你的背景色

网友A:
Evc基于对话框的程序,哪来的菜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vc基于对话框的程序,哪来的菜单呢?

弹出式菜单

网友:
昨天做了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vc6.vs2005下跑的很好
在evc下就是不行
网上找了下,发现有个老外也有这个问题
引用如下:

I want to create a owner draw menu on SDI.
After i change the menu item to this:
pMyMenu->ModifyMenu(i, MF_BYPOSITION | MF_OWNERDRAW, 0, (LPCTSTR)pMenuData);
when I call HMENU hMenu = (pMyMenu->GetSubMenu(i))->GetSafeHmenu();
hMenu return NULL. But when I delete the ModifyMenu(..), the hMenu will return normal handle for the sub menu.
This code can normally run on visual C++.
How can i do it . Is any one have owner draw menu sample for SDI program. thanks.

同样的问题

网友:
肯定要重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