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在keil 中code 的作用

楼主(2009-09-26):
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在keil 中code 的作用
unsigned char code seg[]={0,1,2,3,4,5,6,7};
我想知道加code与不加的区别?
大侠

网友A:
code表示要放rom区。

网友B:
补一个
而且只允许读,不允许写
但是,如果芯片支持的话可以偷偷摸摸地改

网友C:
表示要在程序存储器里面分配这些变量.....51专有的

网友D:
code的作用是告诉单片机,我定义的数据要放在ROM(程序存储区)里面,其实是相当与汇编里面的寻址MOVX(好像是),因为C语言中没办法详细描述存入的是ROM还是RAM(寄存器),所以在软件中添加了这一个语句起到代替汇编指令的作用,对应的还有data是存入RAM的意思

网友E:
楼上的几位说的对,详细情况参看Keil C数据类型说明

网友F:
个人愚见,其实如果加上const修饰的话可以表示“只读”,不知为何keil当初的设计时为何一定要code关键字来完成。我印象pic系列的单片机直接用const修饰就会直接分配到rom中,并不需要提供其他的关键字。

网友G:
楼上几个是正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