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的区别?

楼主:
应用场合不同,选择交流或直流取决于线圈,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只能通直流,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只能通交流工作。一般来说,在交流回路当中,主回路用的交流,辅助助回路一般都是从主回路上取电做控制回路,那么控制回路显然也是交流的,那么就要用交流接触器。如果为了某种应用,比如交流电停电以后,再通电时需要设备继续工作那就需要把动力电路和控制电路分开,主回路用交流,辅助助控制回路用直流,这样可以实现,因为停电的时候直流电不停,因为直流一般从电池得来,能供应几个小时。
这样停电以后,设备停止运转,但是因为直流电存在,所以接触器依在接通,等有了电以后,设备会继续运转。
一般来说,控制回路常用直流电,应用于变压器、高压电机等大型设备的控制保护,如果都用交流的话,一旦停电,需要保护装置动作因为没有电而不会动作,所以使用直流电是一种保障。当然在一些工厂里,还是重要的东西少一些,所以控制与主回路都用的交流。
另外,直流接触器要用在直流为动力回路当中,比发直流油泵,这是电厂在停电的时候保障汽机系统供油的电机,它是用直流控制的,它的主回路为直流,辅助回路也为直流,当然接触器也必须为直流的。
交流电用于动力设备,直流电用于动力设备的控制和保护,还有事故照明。

    像噪声这样的参数,我见到过的交直流接触器,都是质量差的噪声就大。而内阻吧,因为电压等级不同,所以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