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路灯相关标准 大屏幕LED驱动 IC常见型号

楼主(2009-12-04):
LED路灯相关标准 大屏幕LED驱动 IC常见型号
LED路灯相关标准 大屏幕LED驱动 IC常见型号
大屏幕
型号
LED路灯

网友A:
问题是什么?

网友B:
目前业内由用三星的ARM,4510做大屏幕LED的控制器.
至于LED路灯的相关标准,建议你白度下,或者看下相关招标文档.
LED的驱动,有串行的74XX164,还有并且164可以级连,很不错.
另外还可以考虑上CPLD或者FPGA.

网友C:
好多用FPGA的 速度快 但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D:
LED屏模块都是做现成的,自己做个控制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