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WINCE上的两种不同的输入法使用相同的热键

楼主:
怎样让WINCE上的两种不同的输入法使用相同的热键

网友A:
就如我们PC上的不同输入法的切换

网友:
去让输入法设计公司给做一个专用的输入法,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如我们PC上的不同输入法的切换

输入法切换是输入法管理(IME)的功能,不是输入法的功能。
CE下的IME如果有做,应该是不难的:获得输入法信息,然后按此信息进行操作。

网友:
在网上找的一个免费的五笔。所以啊 要自己搞,可现在不知道怎么整,还没找到方法。更改注册表两个都改成“shift”+"ctrl"的话会冲突的样子,只有五笔可以,拼音就没反应了

网友:
那就找一个支持两种输入法的输入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