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智能小车旋转固定的角度

楼主:
各位前辈,小的有所不明,恳请指教...
请问要如何实现智能小车旋转固定的角度,比如左转90度等等。我的小车用的是两个减速直流电机,要如何实现比较切实可行,请说具体一点。

网友: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意思。
不过我想单片机能做的只能是给一个特定的信号,至于怎么解释执行这个信号就看你的机械部分了。
没用的话就是我帮顶了!
呵呵

网友:
还是要谢谢你!
我意思是如何实现小车在行驶过程中能够在类似房间直角的地方实现比较准确的转弯。

网友A:
这个其实加上个电子指南针就很好控制角度了

网友:
能说具体一点吗,俺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加上个电子指南针就很好控制角度了

同意

加个电子指南针模块,转之前读一下当前的方向,转的过程中通过读取电子指南针的角度不断调节电机。否则在不同的路面上行驶或者是车的重量不同可能转的角度都会有区别吧。

网友:
两个减速直流电机一个不动,一个运动,就能转弯,转动的角度需要根据俩轮之间的距离和电机的速度/转弯的时间一起来计算

网友:
关注中     用什么方法转弯更灵活啊?

网友:
用步进电机试试。

网友:
不行就用飞思卡尔的那个电机,要几百块呢  呵呵

网友:
步进电机没错,这个比较简单。
要不就用磁阻传感器做定向。

网友:
还要多多向各位GGJJ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