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ouch触控笔长按弹出菜单的问题

楼主:
触控笔在触摸屏上长按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菜单弹出来。请问怎样实现这个菜单呢?非常感谢。

网友:
case WM_LBUTTONDOWN:

  {
   SHRGINFO shrg;
   shrg.cbSize = sizeof(shrg);
   shrg.hwndClient = m_hWnd;
   shrg.ptDown.x = LOWORD(lParam);
   shrg.ptDown.y = HIWORD(lParam);
   shrg.dwFlags = SHRG_RETURNCMD;

   CPoint point;
   point.x = shrg.ptDown.x;
   point.y = shrg.ptDown.y;

   if(::SHRecognizeGesture(&shrg) == GN_CONTEXTMENU)//长按键消息
      {
       CMenu menu;
       menu.LoadMenu(IDR_MENU_DOWN);

       CMenu *pPopupMenu = menu.GetSubMenu(0);

       ClientToScreen(&point);

       pPopupMenu->TrackPopupMenu(TPM_LEFTALIGN,point.x,point.y,this);
      }

}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对于触摸屏是怎么回事,我估计很快我就会转到LCD,触摸屏上来了。

网友:
菜单有弹出来了吗?
没有的话加Aygshell组件

网友:
Aygshell已经加了,没有菜单弹出。我试一下91program提供的方法,谢谢。

网友A:
91program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单个应用程序而言的,如果你要使用系统的弹出式菜单那还是会有问题的
加了Aygshell不行,估计你得去检查一下Touch的驱动

网友B:
关注下,触摸屏是否被干扰。

那个菜单是要在触摸屏在同一个点被按下很长时间才会出来的,如果,触摸屏收到干扰,驱动采集的点有抖动就不会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program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单个应用程序而言的,如果你要使用系统的弹出式菜单那还是会有问题的
加了Aygshell不行,估计你得去检查一下Touch的驱动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加了Aygshell就应该有菜单弹出,是吗?如果没有的话,是否如6楼所说被干扰了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下,触摸屏是否被干扰。

那个菜单是要在触摸屏在同一个点被按下很长时间才会出来的,如果,触摸屏收到干扰,驱动采集的点有抖动就不会弹出来。

我看了一下串口信息,这段时间内采集到的点都很相近,没有大的抖动。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呢?谢谢

网友:
再确认一下我的组件是否加的正确,谢谢。

网友:
你是自己写应用程序还是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选,只要触摸屏可以,编译出来就可以了的,我怀疑是你的触摸屏驱动问题。

网友B:
我们做了几批板子,发现同样的NK 有些板子可以出来右键,有些不行。

你可以看看,在屏幕上用触摸屏画一个选择框,看看这个框是否会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了几批板子,发现同样的NK 有些板子可以出来右键,有些不行。

你可以看看,在屏幕上用触摸屏画一个选择框,看看这个框是否会抖动。

看来肯定是驱动有问题了,我根本无法在屏幕上画出选择框来,我在屏幕上画了半天,没有任何选择框出来,点击图标是可以的。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呢?非常感谢。

网友:
我使用的是TI的TSC2046芯片,有谁做过这个驱动吗?请帮忙看看,谢谢。
驱动执行的基本的流程是:
1、检测到中断
2、设置中断类型为InterruptType   = SYSINTR_TOUCH;
3、检测IRQ状态,如果只点击一次,PrepareNextInterrupt重新enable IRQ,然后InterruptDone。
4、如果是持续点击,则InterruptType 变成SYSINTR_TOUCH_CHANGED,然后PrepareNextInterrupt进入HWEnableTouchTimerIRQ,其中的代码如下:

UINT32 TimerMatch;
    XLLP_OST_HANDLE_T    XllpOSTHandle;

    XllpOSTHandle.pOSTRegs  = (XLLP_OST_T *)  g_pOSTRegs;
    XllpOSTHandle.pINTCRegs = (XLLP_INTC_T *) g_pICRegs;

    TimerMatch = (XllpOSTHandle.pOSTRegs->oscr0 + TimeInterval);
    XllpOstConfigureTimer (&XllpOSTHandle, MatchReg1, TimerMatch);

我看了一下Wince自带的touch驱动,流程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无法画出选择框呢?请大家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开一个线程计时不知道可不可以?超过规定的时间就退出线程,并返回长按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1program的方法主要是针对单个应用程序而言的,如果你要使用系统的弹出式菜单那还是会有问题的
加了Aygshell不行,估计你得去检查一下Touch的驱动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加了Aygshell就应该有菜单弹出,是吗?如果没有的话,是否如6楼所说被干扰了呢?谢谢

Aygshell是一定要加的,不然没有长按弹出式菜单
你的问题现在肯定是Touch驱动的问题,你的芯片也没有用过,帮不了你
不过你重点查查采样的间隔时间,及触笔离开屏幕的判断等

网友:
问题解决了,TI的原始驱动可能有些问题。在getpoint函数中更改了一些参数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忙,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