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问题

楼主(2009-09-15):
单片机晶振问题
我在网上看到51单片机电路连接的图片上有些晶振使用6m,12m,11.0592m以及22,44m等等。请问如果单片机的晶振与实际的要求不符,会出现什么情况,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在调试一块电路板的时候几乎把所有的元器件都检测过了,除了晶振,但还是调试不通,结果是晶振上出问题了,太郁闷了。敢问高手有谁能告诉我答案
元器件

网友A:
每款MCU都有自己的频率上限。严格来说没有下限。
实际项目中选取晶振,要根据实际需求。比如如果解码125KHz的信号,最好选取125KHz的整数倍的晶振。
再就是,谐振电容的选取,要根据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来设计。有20P,8P,22P,等推荐值。个别不需要。另外如果使用内部RC振荡器,则不需要外接谐振器了。

网友B:
楼主的晶振出问题是指的什么问题?所谓的与实际要求不符是与谁的要求不符?

网友C:
晶振频率低于芯片默认值的话芯片就不工作

网友D:
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c2051!所谓的实际要求是指编程里面用到得!比如说波特率是跟晶振有关的,如果波特率已经设置好了的,但是晶振与实际所取的不一样,有出入,结果会有什么情况!

网友E:
这个当然是实际输出的波特率与你程序预期的波特率不符了,谁让程序里计算的时候用的晶振频率和实际使用的晶振频率不一样呢...

网友F:
学习了,我还弄出了一个计算波特率和单片机晶振之间的关系的公式,谢谢各位了!让我又多了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