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无线网络密码

楼主(2009-05-31):
破解无线网络密码
我电脑可以搜索很多无线网络。。。。
但有密码进不去。。。。
各位高手指点下怎么破解。。。
先说声谢谢了。。。
无线网络
密码

网友A:
无线网络的密码验证都是通过远端验证的 所以要通过这个
你可以 1 穷举 暴力破解 2 获得服务器的权限 从服务器上获得密码的数据
我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至少这种东西没有默认密码啥的。
不过想获得无线路由的控制的话 可以使用下默认密码 不过成功的概率小于百分之一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