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ActiveSync 频繁断开

楼主(2009-09-10):
Microsoft ActiveSync 频繁断开
用的是 飞凌te2440 II 开发板, 上面搭载 WINCE5.0, 我用 Microsoft ActiveSync 4.5通过 usb口连接着计算机进行应用开发, 怎么每连接上几分钟,就会断开连接呢?
计算机
USB
Microsoft
开发

网友A:
原因不明,可能是USB驱动、或硬件有问题

网友B:
我的硬件已经改了还是有这个毛病,苦恼!

网友C:
换个bsp吧 应该移植一个不难的

网友D:
通常都是由USB驱动造成的。
以前我用4.2BSP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