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中断怪事

楼主(2009-10-24):
触摸屏中断怪事
在做触摸屏实验时,
我捕获到了SRC_SUB_ADC和SRC_SUB_TC却没有产生SRC_ADC中断 ,这是为什么。
还有我设置为等待中断模式时候,第一次总是会自己就捕获到SRC_SUB_TC很怪异。我都没按下呀。很困惑
触摸屏
困惑

网友A:
查查中断优先级

网友B:
我觉的和中断优先级没有关系呀,首先既然有子中断,那么父中断肯定有的呀。

网友C:
额,今天又弄到更奇怪的事情。。。不是说自动转换后产生INT_ADC中断嘛,结果我没捕获到。。。

网友D:
在OAL 里面的ISR中看看有没有你要的中断的处理代码,
--------

网友E:
看一下各个状态位和使能位吧